请教,500 DFC 大桨的转速

楼主(2013-12-09):
请教各位大侠,

500DFC大桨的转速,当油门在30%、50%和80%的时候应该设多少转呢?

网友A:
你是要定速吗? 2400  2700  2900

网友:
270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定速吗? 2400  2700  2900

我是新手,如果只是飞一般的悬停和航线,马达的转速应该怎样设置呢?

油门30%时,2400会不会太快呢?

我设了2200,但在降落时机身的伞齿很容易扫,是转速过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如果只是飞一般的悬停和航线,马达的转速应该怎样设置呢?

油门30%时,2400会不会太快呢? ...

2200为什么降落时会扫齿  不明白!! 一帮航线2200-2400  定速

网友:
人家都说自己是新手了!

网友:
没有转数就可以不扫齿了!新手呀
!可能是学文科的

楼主:
请教一下,定速是什么意思?

不是油门越高,转速越快吗?

那么大桨转速与油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新手见笑了。

网友B(2014-01-23):
这要通过计算的,首先你要知道油门在30%,50%,80%时的电压电流,然后换算成电机的转再除以减速比,最好乘以助力系数才能知道转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通过计算的,首先你要知道油门在30%,50%,80%时的电压电流,然后换算成电机的转再除以减速比,最好乘 ...

学习了。

那么请教,减速比和阻力系数是怎样得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那么请教,减速比和阻力系数是怎样得知?

减速比可以参照大小此轮比例计算出来
阻力系数一般是指大小桨产生的阻力(轴承上的可以忽略),比如用桨长,桨宽,桨厚,螺距、空气摩擦阻力来计算阻力系数。

网友:
不用太纠结转速吧,只要油门在60%左右对应的螺距能够稳定悬停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