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实时图传 失控返航 可遥控云台组合起来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2013-12-09):
RT,实时图传 失控返航 可遥控云台组合起来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A:
怎么跑到迷你多旋翼飞行器专区来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跑到迷你多旋翼飞行器专区来问了?

想买个小的放汽车里出门玩,云台装个gopro一类的运动摄像机或者临时加个行车记录仪上去,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买个小的放汽车里出门玩,云台装个gopro一类的运动摄像机或者临时加个行车记录仪上去,呵呵

这个.....迷你小四轴是带不动云台和gopro的。所以你的想法不可行。或者去买个精灵vision。要不就买哈博森FPV版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迷你小四轴是带不动云台和gopro的。所以你的想法不可行。或者去买个精灵vision。要不就买哈博森 ...

谢谢~如果不考虑云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不考虑云台呢?

不考虑云台就哈博森FPV版X4。另外华科尔QW R100S,也不错,不过后者图传距离有点短,20、30米。哈博森那个图传距离就不知道了。这两款都是迷你型的,华科尔的稍大些差不多是11*11厘米,使用手机接收wifi图像信号,也可用手机遥控。哈博森是8.5*8.5厘米,遥控器上带屏幕,录制视频也在遥控器上。华科尔也有几款其他的航拍迷你四轴,如:Hoten X、QR Infra X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云台就哈博森FPV版X4。另外华科尔QW R100S,也不错,不过后者图传距离有点短,20、30米。哈博森那个 ...

谢谢~我去找找便宜的商家

网友:
组个f330,配个naza lite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云台就哈博森FPV版X4。另外华科尔QW R100S,也不错,不过后者图传距离有点短,20、30米。哈博森那 ...

华科尔QR Infra X是航拍机?

网友:
哈伯森X4 H107D,图传开阔地100m没问题,有遮挡就难说了...

网友:
建议组一台250以上的小四轴,配HD19PLUS(另加图传)或自带200mw图传TR1及专属舵机云台,或者CCD700线取景摄像头(加图传)配MOBIUS加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