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91H发动机风门为什么没有空气过滤器或者过滤网

楼主(2013-12-09):
亚拓91H发动机风门为什么没有空气过滤器或者过滤网?请前辈解答。

网友:
感觉装空滤比较危险,一旦堵了……

网友:
画蛇添足啊。

网友:
50  55  53  56  都没有

网友:
我也觉得有了过滤网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楼主:
油车的风门就有空气过滤器

网友A:
其实进气口有一层保护当然是最好,只是有两个原因让直机没有装类似油车的空滤:
一是空间原因。空滤太小会影响进气,所以油车的空滤都有半个引擎那么大,但这么大的空滤在飞机上怎么装?
二是飞机主要在空中,受灰尘影响较小。但是,如果飞场地面的灰较大,起飞降落化油器那里多少会吸附一些灰尘。
所以尽量不要在灰大的地方起飞和降落。

网友B:
1、直升飞机一切都为减少重量,增加动力准备;
2、空中的灰尘相对地面少很多,可忽略;
3、发动机吸气巨大,因此必须顺畅,小的空滤头满足不鸟,会憋气死火;
3、直升飞机一般都带整流罩,用于同轴风扇降温用,由于整流罩的大小和气流流动的通道所限,不能容纳空滤的位置,否则将堵塞风道,导致下面的肛头极端杯具,后果~~~~~都懂!!!!
因此,为了一点点小的效率,不可能做大的牺牲和更改。别拿汽油机空滤说事,完全两个概念!
楼猪,我哦解释你满意吗?
请评分:非常满意请按5、满意请按4、基本满意请按3、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请直接挂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直升飞机一切都为减少重量,增加动力准备;
2、空中的灰尘相对地面少很多,可忽略;
3、发动机吸气巨大 ...

精彩   我给你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彩   我给你5分

,好  机                 友!!!

网友:
真没必要装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进气口有一层保护当然是最好,只是有两个原因让直机没有装类似油车的空滤:
一是空间原因。空滤太小会 ...

赞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升飞机一切都为减少重量,增加动力准备;
2、空中的灰尘相对地面少很多,可忽略;
3、发动机吸气巨大 ...

按5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