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愉快地收到5d3云台

楼主(2013-12-09):
跟z15-n的包装箱一样的风格

最先看到的还是配件包

看到安装孔的距离,估计s1100八轴的两杆距增宽了

俯仰和横滚都限制了角度,有人接受得了,有人接受不了。炸鸡过程中还能稳定住画面的传说可能不再有

电机没看到xxx made的字样,管他黑猫还是白猫,稳定就行。

放上去看这还凑合,可以接受

小问题:
1.说好送的wkm呢,没拿到,能加钱换z15-n否
2.明线多了,尤其是横滚的那条线.....
3、有谁急用5d3云台的么,有急用的原价出,wkm没收。5d3摔过,机身变形,安装后偏心,打算玩回z15n,没人要就留着吧,反正玩航拍迟早用上5d3

最后上几张精灵深夜嬉戏的照片

网友A:
后面那个爱心花了不少心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爱心花了不少心思吧

精灵那个一个起落搞定了,刚好也碰巧画得出形状

网友:
看到 好车

网友:
很明显,LZ是土豪。

网友:
很有创意,不错!

网友B:
这明明是5D II  云台嘛

网友:
这就是5D3的云台

网友: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的5d云台是挂在八轴下面的,我用的是飞越的大八轴,但现在不知如何挂载,可否传些细节照片上来,或是qq:8418210。谢谢!

网友C:
你检查下有没少条 接图传的线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明是5D II  云台嘛

倒数第5个图  可以看到  5D3 的专用 插头  这个和7D 可以通用  也就是说 也许可以上 7D的相机

网友:
确实我也发现少一条视频线,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也少一条图传线5D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下有没少条 接图传的线   哈哈哈!

iosd不是有配么

网友:
骚动的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下有没少条 接图传的线   哈哈哈!

我今天安装了,也少AV线。。。买IOSD的时候配有一条,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安装了,也少AV线。。。买IOSD的时候配有一条,不知道能用不??

接原厂的图传发射的话···那肯定是没问题··用这线最好不过的··但接其他厂家的发射··  就要自己破线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原厂的图传发射的话···那肯定是没问题··用这线最好不过的··但接其他厂家的发射··  就要自己破 ...

是副厂图传,但我是把IOSD配的AV线接到IOSD的。。。

5D2说明书说只用接黑和黄线。。。红线不用接,我不是直接接到图传,是接到IOSD,然后IOSD再到图传,。。。

不知道怎样还需要破线,只接黑和黄不,把另外2根线断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副厂图传,但我是把IOSD配的AV线接到IOSD的。。。

5D2说明书说只用接黑和黄线。。。红线不用接,我不 ...

IOSD 和云台的GCU  都是独立供电  你只要把红线断开 ···其他不用动···断开红线是怕两路电源有压差··断开安全一点···你可以用断开的 GCU电源 来给其他12V 设备供电的   比如 加装的 LED  或其他 图传 摄像头等 1A以内的都没问题 !

网友:
楼主出云台,我也搭个车

网友E:
哎。。。都是想赚一把的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SD 和云台的GCU  都是独立供电  你只要把红线断开 ···其他不用动···断开红线是怕两路电源有压差· ...

gcu可以供电给1000MW的图传吗??我现在用降压模块,不敢用GC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gcu可以供电给1000MW的图传吗??我现在用降压模块,不敢用GCU供电

GCU  给图传 供电 那是毫无压力的··
1瓦功率·  12V 电压   怎么算  电流都下于 1A ··除非 图传虚标···大功率标成小功率  但按国内风气来看  这个绝对木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都是想赚一把的主

阶段性感觉,说不定过一会又不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