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狗3遥控录制

楼主(2013-12-09):
请教高手们,狗3有没有办法实现在空中遥控录制或者停止。

网友A:
狗三自带wifi连接啊,我就是用得狗三 手机APP里监看和控制 我试过三十米左右控制录制和停止 唯一问题是延时有点久 十几秒

网友B:
WIFI或者自己做一套远程遥控器,通过狗后面的30PIN接口

网友C:
开启狗3的WiF功能,可能会不时干扰2.4G的接收机造成坠机,请小心使用。

网友D:
利弊相连啊,楼主斟酌。

楼主:
wifi开启已经导致我炸过一次了

网友E(2014-01-29):
那到底如何控制呢?我也求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到底如何控制呢?我也求高手解答
WIFI或者自己做一套远程遥控器,通过狗后面的30PIN接口
再极端一点……用舵机做机械触发

网友E(2014-03-05):
我打开wifi后,用苹果来控制狗3的拍摄或拍照,但超过距离就不行了,最好能通过遥控器的通道来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