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直启动和飞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3-12-09):
我的发动机是雷虎56H ,为什么启动的时候怠速启动不起来,要稍微推一点油门杆才能起来,但是转速又很高,必须得把油门杆再拉回去!才能保持怠速,过一会儿它自己还能熄火了!飞悬停,油门也算是比较跟手的!只飞了大概10分钟基本就没有油了! 不是油鸡都是可以悬停20到30分钟的吗?是我富油了吗?富油的话应该油门不是很跟手呀,知道的大神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是谁告诉你甲醇机能悬停20-30分钟的?这得要多大的邮箱啊。。。油门杆最低位置启动不了就调整一下油门舵机的行程或者在油门曲线里稍微提高一点。
怠速熄火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多了,油品问题,副油针收起一点,或者缸压不行,这个就得拆发动机才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谁告诉你甲醇机能悬停20-30分钟的?这得要多大的邮箱啊。。。油门杆最低位置启动不了就调整一下油门舵机的 ...

雷虎X50的邮箱 应该是比较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谁告诉你甲醇机能悬停20-30分钟的?这得要多大的邮箱啊。。。油门杆最低位置启动不了就调整一下油门舵机的 ...

提高一点 转速就起来了!浆开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高一点 转速就起来了!浆开转了

我是600N,还加了副油箱,悬停只有11分钟左右,雷虎X50的机子没玩过但是见过,邮箱应该差不多大,悬停10分钟是正常的,同样的邮箱汽油机是会时间比较久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600N,还加了副油箱,悬停只有11分钟左右,雷虎X50的机子没玩过但是见过,邮箱应该差不多大,悬停10分 ...

我擦 那飞3C岂不是整套动作都飞不下来

网友B:
600N悬停10分钟的撸过。3D 6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N悬停10分钟的撸过。3D 6分半

看来所谓的20分钟是网上骗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所谓的20分钟是网上骗人的

油机的最大开支就是油了,这点比电机贵。没买之前以为油机省钱,看到400cc的油箱才知道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机的最大开支就是油了,这点比电机贵。没买之前以为油机省钱,看到400cc的油箱才知道完蛋了

油机的飞行成本其实比电的高,现在一桶4L的油最起码都要130-1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机的飞行成本其实比电的高,现在一桶4L的油最起码都要130-150.

没错,一个起落就是10几块。以前下班飞,现在只能并到周末再飞了!烧不起

网友:
悬停10分钟正常,3D也就6、7分钟,甲醇机就这样,要续航就上汽油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一个起落就是10几块。以前下班飞,现在只能并到周末再飞了!烧不起

哎。。确实快飞不起了,一个起落真的要10块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擦 那飞3C岂不是整套动作都飞不下来

10分钟非常正常啊,50级油机基本上就是1分钟1块钱。也不见得比电直成本高多少,算算就知道了,除非能保证一组电池使用200个循环以上
10分钟飞3C也差不多了,实在不行飞3D呗,不用了5分钟,会飞的动作就飞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分钟非常正常啊,50级油机基本上就是1分钟1块钱。也不见得比电直成本高多少,算算就知道了,除非能保证 ...

好吧,我的机机貌似拉缸了,第三个起落! 启动不起来了,空中熄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的机机貌似拉缸了,第三个起落! 启动不起来了,空中熄火

发动机声音变大,怠速不稳,启动困难,很可能是后轴承磨损了,空中熄火就已经很严重了,不及时更换就会拉缸。拆开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声音变大,怠速不稳,启动困难,很可能是后轴承磨损了,空中熄火就已经很严重了,不及时更换就会拉 ...

额 可是我不会拆活塞和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可是我不会拆活塞和轴承

拆活塞先吧发动机缸头和后盖拆掉,然后把缸套拉出来。不能用钳子夹哦,拉不出来就用卫生纸塞到排气口里面转动曲轴缸套就起来了,拉出来以后就可以从后面把连杆和活塞从曲轴上面取下来了。然后把曲轴退出来就能看到轴承了。取轴承的话酒吧化油器拆下来,确认机匣上只有轴承没有其它任何东西了,拿到火上去烤,烤到冒青烟轻轻翘一下轴承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