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天线修复

楼主(2013-12-09):
没米的穷屌丝,没钱买新的,收了套二手naza,到手后发现gps信号接收能力很差,搜星慢而且少,一般只有4,5颗星,至多6颗(极少数情况下),手机能收到8颗星的情况下,naza gps才4颗。
叔可忍婶不可忍!
二手的东西没保修,狠狠心,把gps天线给拆了,发现gps的陶瓷天线有裂痕。

淘宝找了大半天,普通25*25的陶瓷天线以4mm厚的居多,找了半天,找到一个2mm的,下单。
东西不贵,快递贵,3块5一个,买了2个,运费到要12块,我晕。
老板发货到是挺快,问题的快递变慢递,2号发货,8号才到,我能吐槽一下快递吗?
收到,第一时间动烙铁。
拆下来的天线

换好的天线,发现买到的天线引出线和原来的不同,为了避开螺丝孔,就按图中的位置来了,不过对接收没有任何影响,反正到了天上它也需要转的

早上开机测试,轻轻松松9颗星,1分钟后11颗,没有再继续,相信时间再长点,高度再高点,还能多找几颗。

网友:
厉害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厉害啊,不过貌似二手也保的吧?你应该打电话去问问的。但是发过去来回运费和等的时间跟你自己修对比才花了那么点钱来算的话还是自己修爽点。

网友:
话说刚刚在淘宝找了一下,竟然也有这个型号的天线卖。

网友:
哈哈 你能把lite 加上第三方gps就厉害

网友A:
你应该换4mm的更可靠,呵呵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换4mm的更可靠,呵呵

换4MM的话,盖子就盖不上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破罐子破摔!不过摔的相当漂亮!!!

网友:
很好的玩应。不知道

网友:
我的GPS壳摔裂了、指南针摔坏了,发回大疆修好了,没要钱!

网友:
坑爹的GPS天线啊

网友:
二手可以保修的,,你这样就真的不保修了

网友:
学习了,好专业。

网友:
自己动手厉害

网友:
能看看背面的指南针模组么,是在背面吧

网友C:
楼主是人品好,GPS的性能好坏与天线是有很大关系的。GPS的参数也是需要与GPS模块匹配的,否则难以得到最佳效果。不是随便拿一个天线都能用的。

网友:
樓主,謝謝你發個連接,,我們可以買下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人品好,GPS的性能好坏与天线是有很大关系的。GPS的参数也是需要与GPS模块匹配的,否则难以得到最佳效 ...

别把这东西想的太复杂,同一频段的天线是可以换用的。复杂点的要考虑阻抗匹配,发射天线的话,搞不好要烧功放,一般接收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4MM的话,盖子就盖不上了

有朋友测试过,换了4mm天线搜星速度和星数稳定程度明显提升,壳就显得不重要了

网友:
这个要多看看,出个安装视频哈,9颗星(来个连接),好羡慕

网友:
感谢万能的淘宝,否则跑断腿都找不到单买天线的地方

网友D:
天线只要频率、阻抗匹配就可以随便换,民用GPS信号频率大概1.2G,做个三叶草接上效果也应该很好

网友:
唉,DJI的东西成本也不高啊,(本来不愿意说,但是成本赚得太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只要频率、阻抗匹配就可以随便换,民用GPS信号频率大概1.2G,做个三叶草接上效果也应该很好

GPS一般是1575。天线上都印着有的。

GPS根本就没有1.2G频率的,麻烦先做好功课吧。

网友:
对,搞错,gps不是1.2g,否则1.2g图传冲突了,但1575M的频率也可以做个n叶草天线,效果肯定比那个小小的陶瓷天线强。

网友(2014-03-25):
你好,,师傅,,请求帮助,,,,,天线问题 我的也碎了 留个qq好吧

网友:
换GPS的陶瓷天线不难,支持自己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