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的哪些配件和450是通用的?

楼主(2013-12-09):
X3首次投入比450L少,但是考虑到炸鸡成本,450L的副厂配件多,所以准备入450L。有哪些和450通用的配件呢?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变成飞越480什么配件都有!

网友:
传动系统都通用的,尾舵机座,对传齿座,整个尾波箱总成,旋翼头,脚架均通用。

网友A:
损耗件:
除大桨、尾管、尾传动轴、尾变距拉杆以外,都通用。

网友:
内容我也来看个究竟的

网友:
就大桨长度 和尾管长度不同吧。  东西太多  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450L 可以裝 450PRO的機頭罩嗎

网友:
火星说的错不了,挺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耗件:
除大桨、尾管、尾传动轴、尾变距拉杆以外,都通用。

尾管、尾传动轴、尾变距拉杆一起上

网友:
這是台灣某賣家整理出來讓450pro升級480L所需的套件,照片中沒有的零件全部都可以從PRO拆(頭罩不算)

网友:
升级还不如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