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一:罗盘校准问题 求大神帮忙 15楼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3-12-09):
机器配置如下:
APM2.6、6MGPS、电压电流传感、433数传;
DJI F450机架、朗宇2216 900kv电机、3S 25C 4000mAH电池、APC 1047桨、天九遥控器套;
起飞重量大概1200g左右。

罗盘校准做了、水平校准做了、遥控器校准做了。PID用默认,没有修改。
机器解锁正常,飞Stabilize模式基本正常。ALT Hold模式也基本正常。起飞前APM蓝灯常量,还故意等了些时间,让GPS稳定下来。地面站看GPS7颗星,有效定位,和手机定位重合。Stabilize模式起飞,切ALT Hold模式没有问题。但是从Stabilize只要一切Loiter 模式,机器自己就迅速冲北偏西飞去(好像高度没有提升)。只有切Stabilize模式飞回来。每次都这样。问题出哪里了啊? 帮忙解决下吧?

网友A:
可能还是罗盘校准的问题  APM2.6必须在地面站选择外置罗盘 然后按照校准的视频转圈再试试

楼主:
RE: 关于APM请教个问题。 求大神帮忙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罗盘校准的问题  APM2.6必须在地面站选择外置罗盘 然后按照校准的视频转圈再试试

校准做了,也有选外置罗盘,及安装方向。有没有可能是GPS安装方向就有问题?迅雷的GPS,带外壳,安装朝向是不是外壳上那个小飞机图案机头是前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做了,也有选外置罗盘,及安装方向。有没有可能是GPS安装方向就有问题?迅雷的GPS,带外壳,安装朝向 ...

我也是用雷讯的 小飞机头向前

网友:
貌似我昨天飞的情况和LZ一样,一切悬停,就自动向北飞去,无法控制~~~

网友A:
用compassmot命令测试过罗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ompassmot命令测试过罗盘吗?

这个怎么做~~~

网友B:
用手机罗盘对比APM看有扁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mpassmot命令测试过罗盘吗?

哥,给详细说说吧? 做个教程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罗盘对比APM看有扁没

在地面站看机头方向确实没有错误。真心没折了。。。。。

网友:
就算我觉得完全调好的APM,偶尔也会出现楼主的现象,apm论坛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在3.1rc7中加入了GPS信号毛刺保护,有可能能解决。

另外,定位7个卫星,对于稳定悬停是不够的,最好要10个以上。

网友:
问题应该在罗盘上,3种可能:
1、罗盘安装方向,和MP设定方向不一致;
2、罗盘受干扰;
3、罗盘校准没做好。

网友:
GPS,7颗星足够了,最少3颗星就能定位,只是精度有差别,但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不可能出现LZ的状况

网友:
因为是每次都出现同样问题 所以怀疑是否罗盘受到干扰 机器本身的干扰或坏境的电磁干扰 compassmot命令可以测试罗盘是否受到干扰
卸桨之后 机器接好电源 USB连接地面站 terminal里面setup输入compassmot命令 回车后5-10秒内推油门到70%左右 然后kuaisu拉油门到低位 之后会显示Interference at full throttle is 后面是个百分比数值  一般20%以下都应该没问题

楼主:
现一些问题。

罗盘我确实校准了。当时也确实将机头方向冲北,看地面站里确实指向北了,就以为自己校准正确了。此处犯下大错误了,红圈标注了!!!

刚才仔细观察,将机头冲东,地面站里却指向西。机头向西,却指向东。而南北方向是正确的。晕了~ 原来应该选这个啊:

目前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本帖一楼的问题,但之前的罗盘校准已经确定是有问题。 提醒TX們以後羅盤校準後必須做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檢測~ 暈,怎麼成繁體了?

明天试飞,看看啥情况回来汇报。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朋友帮忙~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些问题。

罗盘我确实校准了。当时也确实将机头方向冲北,看地面站里确实指向北了,就以为自己校准 ...

刚刚试验了好多次,发现罗盘外置GPS上,GPS的紫灯必须是在机头方才是正确的安置方式,否则就会出错~~~

网友:
哈哈,和我当初刚到手时一样情况。相当于把gps天线底朝天安装就对了,但是这样影响接收卫星信号,后面我是在地面站里有个设置,好像可以调整修改反向。。。。具体太久不大记得了。

哦,找到了,就是设置这个选项,18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些问题。

罗盘我确实校准了。当时也确实将机头方向冲北,看地面站里确实指向北了,就以为自己校准 ...

这个便是我说用手机罗盘校对了

网友:
同样的问下  持续关注中

网友:
用Stabilize+Simple模式在自旋状态飞个直线来回如果没有问题罗盘就是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