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我的四轴配置如何尽可能的升级啊

楼主(2013-12-09):
   入魔不久,现在深深得陷在坑里了,配了一套四轴的飞行器,炸了好几道,仍然乐此不疲。现在希望能将其升级,望各位大神看怎样才能有性价比啊。   主要的目的和用途是航拍
现配置:朗宇v2216 kv800  好盈30A  NAZA V1+GPS的控 用得550轴距的铝架  电池是3s的
拍摄是用狗三的头带硬挂上的   稳定性。。。不咋地
现在有3500左右的预算 ,希望能加上云台,而且在稳定性上能上得了台面,至少有播出得可能。
不知道我是用这个飞控上六轴好呢 还是继续在四轴坑里旋??
希望有大神解答 告知在最少更换情况下得解决办法
如果六轴 要换哪些 飞控支持如何? 加云台能支持微单拍摄么?如果再加图传呢?
如果继续四轴,又该怎么升级?
求大神赐教啊!!!!

楼主:
希望滞空时间在15分钟左右啊 快来大神啊

网友:
可以找我聊聊,QQ9112065

网友A:
电机不用换,不知电调是飞腾的还是天行者的,如是飞腾的,那电调也不用换,电池上4S5000的,用1147浆。机架自己DIY个H形机架(参考老高H机架),这个机架优点是拍不到浆,便于播出。云台、图传是必须要上的。一点建议,祝你升级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用换,不知电调是飞腾的还是天行者的,如是飞腾的,那电调也不用换,电池上4S5000的,用1147浆。机架 ...

68的天行者一样可以4S 哦

楼主:
就还是四轴么?不用升到六轴嘛?

楼主:
今天又炸鸡了 专门剪了炸鸡瞬间 看了十几遍 这心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用换,不知电调是飞腾的还是天行者的,如是飞腾的,那电调也不用换,电池上4S5000的,用1147浆。机架 ...

电调是飞腾的 30A  今天又炸了  还是不稳定啊 难道只换电池么?

楼主:
莫沉啊  求助

网友:
六轴吧~  六轴才靠谱~

网友:
V1飞控没有问题;至于要求播出,建议楼主还是大换血吧,俺干播出十余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炸鸡了 专门剪了炸鸡瞬间 看了十几遍 这心态啊

你这是整体断电了,分电板焊接是否有虚焊的地方,重点检查一下电源插头接触是否良好。把T插换成XT60头更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整体断电了,分电板焊接是否有虚焊的地方,重点检查一下电源插头接触是否良好。把T插换成XT60头更可 ...

不是焊的 用线连的    T插  我用格式的电池一直没问题 换了狮牌 就电池插头接触有虚的地方  唉
不过 给些升级的意见嘛  升六轴动力就增加会比较大吧?
云台 图传 狗三 电池 总的负载有2000克左右吧
我该怎么升 给些具体建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焊的 用线连的    T插  我用格式的电池一直没问题 换了狮牌 就电池插头接触有虚的地方  唉   ...

落地时有电调重新启动的声音,90%的可能是电源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带狗用6轴有点浪费了,你这个就换个650的4轴机架就行了,在弄个无刷云台,3S10000电池,重量差不多2500克,飞行15-20之间,

网友B:
我刚买的套机  配置 这里说一下  你参考参考   是四轴哦
朗宇A2216 880kv  1238浆 雷鸟X650机架  3S 10000mA 25C      20A天行者  apm2.6   山狗1 未知名云台 5.8G 400mw
  飞起来  效果杠杠滴  续航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的套机  配置 这里说一下  你参考参考   是四轴哦
朗宇A2216 880kv  1238浆 雷鸟X650机架  3S 10000 ...

哦 那请问稳定性如何?我觉得2216带那么重的 拉力够么?有视频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