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机,旋翼头不带桨空转有重影

楼主(2013-12-09):
新装600,不带桨空转旋翼头有重影,正常么?还是主轴还是T头有问题啊?
新机啊,求诊断方法

网友A:
你旋翼头的桨架有重影很正常哦。你的T头不应该有重影哦

网友B:
晕,问题大了,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水平,再看看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旋翼头的桨架有重影很正常哦。你的T头不应该有重影哦

桨夹重影怎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问题大了,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水平,再看看中联

对,就是不知道中联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