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精灵总是启动不了IOC呢

楼主(2013-12-09):
精灵 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 IOC总是不工作 led已经亮了黄灯 但是横滚后 依然是传统姿态控制方法
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能告诉怎么解决吗

网友:
确定你的GPS收到信号了吗?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是精灵1还是精灵vision?精灵1:查看对应X2通道的反应,是否开启了远程调参等?精灵vision:是在vision模式下还是在naza-m的模式下调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是精灵1还是精灵vision?精灵1:查看对应X2通道的反应,是否开启了远程调参等?精灵vision: ...

精灵1 没有远程调参 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 出现情况时 附近也无其他模友

网友B:
兄弟ioc模式起動時機!

  • gps訊號良好的狀況下才能實現!ˊ6顆星以上
  • 飛行器距離反航點最少10m外。
  • 軟件理切換確實能看到游標能指向(航向鎖定、航點鎖定)

請先確認以上三點是否能滿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ioc模式起動時機!

感谢您的回复
我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想在室内实现航向锁定 初始化已经都完成了 按说方向锁定应该不需要gps 指南针就行了 但是 有时还是锁定不了
室外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