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回传电调连接GR12L六通接受,单线连接VBAR方法。

楼主(2013-12-09):
因为GR家的电调线不长,VBAR放到后面的时候,电调线够不到VBAR,而我又不想接舵机延长线,所以便通过自定义通道实现电调线接接受机,单线连接VBAR
有的童鞋可能会说,很容易的啦,但实际上是,GR12L只有六通道,第5通道为电调回传线通道,第6通道为连接VBAR单线通道,还要留1个通道要给电调,是不是不知道从何下手了?别急,下面我来讲解一种设置方法。
1、GR12L接收机和遥控器对好频,通电;
2、进入遥测菜单,电调设置菜单,将SENSOR at CH5,和SUMD at CH6,两个菜单改成YES,默认为NOSENSOR at CH5YES意思是将开启第5通道的回传(第5通道接电调回传线),SUMD at CH6意思是开启单线连接功能(单线连接第6通道
)。
3、此时6个通道占用了3个通道,第5通道接了电调回传线,第6通道接了单线,还有个通道要接电调线(注意,我还没有说电调线接第几个通道,是我忘了吗?显然不是)。
4、进入BASE菜单下的Out.Swap菜单,将第6通道和第1通道互换,你没有听错,是互换过来,此时第1通道变成了油门通道,我们用来接电调线。第6通道为螺距通道,和单线连接共用一个通道而互不影响。如果按照原来的默认设置,6通道为油门的话,因为第6通道插了单线,就不能插电调线了,所以我们将螺距和油门互换,这样就将油门通道给空出来了。
5、我们再在VBAR里面将通道设置好,螺距6,副翼2,升降3,尾部4,电调1陀螺仪7,此时VBAR上的电调通道和接受上的电调通道对应上了,电调线可以接VBAR上,也可以接电调的第1通道了。
6、爽飞吧。

   最后,求安慰,为了写这篇教程以及录视频,不小心一屁股将S2开关给坐断了,要返厂了,悲剧!

网友:
给力,继续沙发。

网友:
开关在电子市场都有的买,大可不必返厂

网友:
LZ的PP 很硬哦

网友:
楼主 菊花被爆了 强烈要求厂家免费送一控 外加论坛道歉

网友:
开关还是原厂的好!

网友:
马克,学习一下

楼主:
没人气啊 ,顶上去

网友:
看楼主设置通道。感觉这6通接收不止6通道输出啊。。。 是不是啊,LZ?

楼主:
如果用单线连接的话,6通接受可以当12通用。控能释放几个通道就可以做几个用。

网友(2014-03-22):
没看清楚,LZ线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