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口短路对A6 充电器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3-12-09):
今天测试 A6充电器。 把电池插在并充板一个 4S 口上,在另外在一个4S口上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候,两只表笔不小心碰了下,打火且并充板中间两条印刷电线烧糊了。

当时充电器处于待机状态没有充电,不知道对充电器有什么影响没?

注: 现在3S电池 直接接充电器后三路时 前三路会有 0.5-1.5的显示跳变,需要大约2分钟后归零,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我的第一个山寨B6就是吧平衡口的第一路烧了 检测不到电压了 后面几路都可以检测到        第一路电压一直为4.2V左右
是我冲1S电池的时候接反了  当时没反应  仔细一看 正负插反了

网友B:
已经坏了,返厂吧,其实使用和之前不一样你自己都知道坏了,还来论坛找安慰

网友:
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问下达普售后,他们很耐心

网友: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的是B6充电器,充3S的时候用万用表量电压的时候表笔一滑,T头短路,也就几秒,发现没什么问题,运气好,正常使用,不知有没有后遗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坏了,返厂吧,其实使用和之前不一样你自己都知道坏了,还来论坛找安慰

充电电压正常的,只是跟万用表测量时候的单片电压差,由0.03V 变到0.02V了。

网友:
以后要当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个山寨B6就是吧平衡口的第一路烧了 检测不到电压了 后面几路都可以检测到        第一路电压一直为 ...

1s电池只要接香蕉头就行了啊。更本就用不着平衡头啊。

网友:
把烧糊的地方接起来就好了,查查有没有没糊却烧毁的地方。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到单片机本身。接好应该能正常。

网友:
看情况,瞬间的话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