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导

楼主(2013-12-09):
1:XXD2212 1400kv
电机
9050桨3S 25C 用20A电调可以吗?会不会烧电调和电机?
2:XXD2208 2600KV电机6030桨3S 25C 用20A电调可以吗?会不会烧电调和电机?

网友A:
答案:会烧

网友B:
2208用20A电调应该问题不大,2212还是用30A吧

网友C:
1. 有可能会的,尽量不要用这样的配置,对电机和电调来说都过载了,也不会有很好的效率。
2. 同样有可能会的,换5030桨或者5043桨效率会高。

网友D:
电调A数小咯,烧是难免的咯

网友E:
选30A的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