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apm 2.52=【定高失效】

楼主(2013-12-09):
折腾一块一个月了,定高问题一直不能解决。。起飞油门30%,然后切到定高。。定高两三秒就开始出错:
高于1m的时候就往上飞,然后慢慢拉油门保持匀速下降,推油也不起作用,当油门>80%的时候就瞬间蹦起来翻掉
视频里面所有的降落都是在alt hold模式下执行的。而且油门都>50%<80%就是不上去,眼睁睁地看着落下来
飞了两块电池都是这样
apm 2.52+hy 20a+xxd 2212 930kv +f450+1038桨+2200mah 3s+天7

网友:
apm 2.52效果怎么样。看来很复杂

网友A:
视频看不了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了那

你就不能用电脑看啊

网友:
2.6版本是专门为多轴设计,主要就是将主板上得罗盘去掉,将罗盘外置,以避免内置罗盘被干扰的问题。APM有个命令compassmot 可以看到干扰有多大。所以固定翼等建议还是使用 APM 2.52 ,多轴建议使用2.6版本并搭配GPS使用。

我没玩过飞控。刚看到的,转了。

网友:
连着数传测试一下看看把

网友B:
或者导出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导出日志

日志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志坏掉了

下次测试在导出把   看看 高度数据有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测试在导出把   看看 高度数据有没有异常

高度数据经常卡,飞的时候会一直保持负值或正直,但是数字会变,我用手托着测试,把飞机举高然后放回去。高度增加的变化量一直比降低的要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度数据经常卡,飞的时候会一直保持负值或正直,但是数字会变,我用手托着测试,把飞机举高然后放回去。 ...

我的APM 虽然不动 室内误差也有1米左右    但不会  一直负值 一直正值 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PM 虽然不动 室内误差也有1米左右    但不会  一直负值 一直正值 这样啊

刚才飞回来,仔细看了一下参数,切alt hold模式的时候。当高度值为+值得时候飞机就开始往跑,当为-值得就开始降,
只有成为0.00的时候才会一会儿。而且在上升或者下降的过程中高度值变化很小,感觉定高模式是反向的!!而且数值也像是被锁定了似的……
我的apm气压计是这种白色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飞回来,仔细看了一下参数,切alt hold模式的时候。当高度值为+值得时候飞机就开始往上跑,当为-值得 ...

感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    重刷程序看看会不会好      另外  气压计 长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