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X双向高频头在DMSS模式下不上电,哪位用过的指导下。

楼主(2013-12-09):
你好 你的11X高频头DMSS模式下 高频头亮吗?我的在DSM PCM 下都可以工作,就是在DMSS模式下不能用,软件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XG11的了。谢谢

网友A:
有一个插针 DMSS 的高频头针脚不是右下角的哪个  是在高频头中央的14针插座

网友B:
是不是要调成P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插针 DMSS 的高频头针脚不是右下角的哪个  是在高频头中央的14针插座

你好 谢谢你 确实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调成PPM模式。

缺插针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