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Ghoust做的第一台机。试验型。。。。

楼主(2013-12-09):
机身材料全部是45#。7.5/公斤。用了383公斤。各方面都用料十足啊!下了血本的。一小部分清单:
机器做了快一个月了,深受坛毒!唉,,,话不多说,先上点图吧。后面有问题和大家讨论下。

楼主:
刚做的时候,是没有图上这个洋红的这部份的。轴承位是直接在电机安装那件材料上镗出来的,两件材料加工出来不同心的。而且非常难对准位置啊,所以必须要改结构。所以现在想到改成这样的。86的步进电机,机身150长,12N.M的。Y轴丝杆是2020的。考虑到速度,所以用大导程的。 现在我想的是,先把两端轴承座装上,不固定。因为轴承座可以有一定的移动量,所以两边对好后,锁紧轴承座。然后调整轴承的位置,和丝杆没有轴向间隙后,再锁紧轴承。不知大家用的什么结构啊?这样做,行不行?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结构和方法。
轴承座的图,绿色是表示轴承,7002角接触。123固定轴承座,4把轴承锁紧。这样有哪些利和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做的时候,是没有图上这个洋红的这部份的。轴承位是直接在电机安装那件材料上镗出来的,两件材料加工出 ...

这样做可以,类似成品的侧向支撑端。但是最好电机端用固定端,远端用支撑端,支撑端轴承游动,适应温度变化丝杆的伸缩量

调整丝杆系统时,先不要安电机,把龙门滑到一端,轴承固定座暂锁,螺母座暂锁,之后把龙门运动到另一端(如果过程阻力大,就回来重新微调这端位置),到另一端锁定轴承座,之后松开螺母座,再重新固定,之后返回原来那端,松开轴承座之后重新固定,再松开螺母座重新固定,基本就调整好了。

轴承座间隙、螺母座间隙、螺母与螺母座间隙,都是丝杆系统能微调的量。另外你的螺母座薄了,宽点四个螺栓稳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做的时候,是没有图上这个洋红的这部份的。轴承位是直接在电机安装那件材料上镗出来的,两件材料加工出 ...

角接触轴承要配对使用,不能分到两端,另外角接触轴承座,本身是压紧配对轴承的结构,不是单纯抱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可以,类似成品的侧向支撑端。但是最好电机端用固定端,远端用支撑端,支撑端轴承游动,适应温度变 ...

如果用四个螺丝固定的话,那个把轴承锁紧的螺丝就不好放位置了。另外7002的轴承是不是要两个一起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要配对使用,不能分到两端,另外角接触轴承座,本身是压紧配对轴承的结构,不是单纯抱住

那是不是轴承座两端要加压板,或者盖子之类的,把两个角轴承压在一起呢?

网友A:
角接触轴承的正确使用方式是压住,并且丝杆小头用螺母锁紧,才能发挥角接触精确约束轴向窜动的目的。轴承基本不采用抱紧方式,力度掌握不好对精度有损害,下图给你参考。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图圈里的位置,如果这里有螺丝直接锁死丝杆的螺丝座的话。运动起来是非常不顺的。总有一头会紧,试过在螺母座和板之间垫不同厚度的片来调整,以此来达到螺丝座锁紧后和两端的轴承同心,但是无论怎么调都不行。然后发现丝杆那么长,是很难绝对直的。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这里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的正确使用方式是压住,并且丝杆小头用螺母锁紧,才能发挥角接触精确约束轴向窜动的目的。轴承基 ...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原来要这样啊。另外,有角接触轴承那边,就不能是电机那一端了吧?

网友B:
可能丝杆和导轨不平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可以,类似成品的侧向支撑端。但是最好电机端用固定端,远端用支撑端,支撑端轴承游动,适应温度变 ...

请教一下大师,轴承要游动,是怎么安装的? 我现在就是两端都固定死了,丝杆有800长,所以总是装不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丝杆和导轨不平行吧

确实,那个安装的大板有890mm长呢。板面不平,然后安装导轨的两个条子,也有800长。板不平,加上条子也不会是平的,虽然磨过。这个丝杆和导轨必然有一个夹角。加工上面很难达到这个精度啊,几达不到啊。那有什么好方法吗?请指教,,,,

网友C:
能动手的都是师傅,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图圈里的位置,如果这里有螺丝直接锁死丝杆的螺丝座的话。运动起来是非常不顺的。总有 ...

丝杆要与导轨在空间上平行,也就是俯视平行侧视也平行,刚性好的机器,超过几个丝手转丝杆就不顺畅了,你还是从一端调起好了

附图是你的结构适用的固定座和支撑座,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我下看了下这种比较贵的固定座,不知道它结构是什么样的,怎么用。是不是固定丝杆,通用的都是一边固定,一边支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师,轴承要游动,是怎么安装的? 我现在就是两端都固定死了,丝杆有800长,所以总是装不顺。
...

游动是指轴承在座孔里不是过盈配合,能轴向游动又很少径向间隙,能让丝杆温度变化带来的伸缩量有个适应,和平行度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动手的都是师傅,厉害。

你也可以的。动起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看了下这种比较贵的固定座,不知道它结构是什么样的,怎么用。是不是固定丝杆,通用的都是一边 ...

雕刻机丝杆通常用这种固定-支撑方式,固定端负责约束轴向窜动,同时保证径向精度;支撑端保证径向精度,同时游动适应丝杆温度带来的伸缩量

光轴机器由于造价原因,很多电机近端用联轴器直联,省略了

其它机器当丝杆长径比非常小也可以一端悬空,精密机床会两端固定预拉并配合丝杠降温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动是指轴承在座孔里不是过盈配合,能轴向游动又很少径向间隙,能让丝杆温度变化带来的伸缩量有个适应, ...

大师,你看下,是不是这样的结构? 两个角轴承是放在电机这端呢?还是另外一端啊?有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丝杆通常用这种固定-支撑方式,固定端负责约束轴向窜动,同时保证径向精度;支撑端保证径向精度,同 ...

这个固定和支撑端,那一边放电机这边呢?有什么好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