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3-2D+黑狗+图传问题

楼主(2013-12-09):
请问原厂云台图传+黑狗的话,还要不要在黑狗上插AV输出线了?云台插进狗3的插头是单充电使用还是能有视频输出?我试过拔了狗3的AV线,图传就没图像了。。。

网友A:
拔了當然就沒訊號了!還用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了當然就沒訊號了!還用問嗎

意思是云台的插头只作为供电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云台的插头只作为供电使用吗?

GCU能不能為狗三充電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可以在狗三的面板上看一下不就知道答案了嗎?
為什麼?說拔了就沒訊號看一下圖您就知道了何解?

网友:
h3-2d云台gcu可以喂狗充电,也可以输出视频信号。看楼上的图

网友B:
朋友 看你叙述的问题,应该是你理解错了DJI 5.8G图传 H3-2D云台 和狗三的连接方式,多看看说明书。简单给你解释一下这三者连接方式。狗三安装在H3-2D云台上,云台通过这个接口可以给狗三冲电,不能供电,也就是说狗三内要放电池。狗三通过这个接口传输视频信号进云台,所以狗三不需要单独从旁边插接口输出视频,云台电源部分有一个视频输出接口,DJI 5.8G图传直接插上就可以了。视频输出线路连接就这些。其他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咨询我。这个配置我一直在使用。祝连接顺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 看你叙述的问题,应该是你理解错了DJI 5.8G图传 H3-2D云台 和狗三的连接方式,多看看说明书。简单给 ...

请问楼上,加IOSD Mini,为何没有OSD显示,控制俯仰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上,加IOSD Mini,为何没有OSD显示,控制俯仰可以!

IOSDMINI接飞控 H3-2D插IOSD MINI 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