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个4轴电机

楼主(2013-12-09):
      如题,装4轴,700轴距,4s电池,1238桨,挂狗台和狗,将来可能挂微单,现在有4s电池,1238桨,铂金30a电调,就是没想好电机,主流的就是4822,但是堵转的多,v3508担心拉力不够,目前看好x4108s,便宜量足,还得考虑电机自身的重量,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
请教4轴 700轴距最大可以上多大桨?

网友A:
不考虑换机架的话700轴距6轴就用350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换机架的话700轴距6轴就用3508吧

就是你那机架啊,收到装好了,等下收货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你那机架啊,收到装好了,等下收货给你

考虑升级以后挂微单的话,推荐用41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那机架啊,收到装好了,等下收货给你

这机架我用3508 1555浆4s 5200ma电池飞22分钟
忘记说了,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升级以后挂微单的话,推荐用4110

本来是打算买4110的,结果打折期过了,300多,还要考虑考虑

网友B:
去*宝上看看飓风4108的电机,你不会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宝上看看飓风4108的电机,你不会失望的

jc的电机目前使用的比较少,

网友:
我700轴距四轴用的是4110KV400的,6S10000电池可飞30分钟

网友C:
LZ4110电池哪有3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4110电池哪有300多的?

电机淘宝上面不是300多吗,优惠期间是220一个,现在是3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4110电池哪有300多的?

刚看了下,kv不同价格不同,第一次有这样的,4s用多少kv的好

网友C:
砍砍价200左右

楼主:
悄悄告诉我一家店,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砍砍价200左右

悄悄告诉我一声,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