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一路走来.都是收获.有血.有泪.有笑.坦然面对《四轴之旅》

楼主(2013-12-09):
                                 每天整理心情.出来世上.怎么也得留下点东西.我的人生有个梦.一颗飞向蓝天的心.    玩四轴没多长时间,最开始玩的四轴用的是kk飞控,在论坛里潜水学习 向老友请教,好不容易安装完成,带着万分激动,忐忑和喜悦的心情 ,出去飞行,刚开始飞很小心.不敢飞高 .最多离地三四米高度,可是没飞多久.还是炸鸡了.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真心说kk操纵性难度系数高啊.不适合新手. 来看图片吧.

炸鸡图
现在又重新组装了四轴 用的是 大疆 DJI Naza-M V2 哪吒 GPS 飞控. 还在调试当中.
  最后说下大疆 DJI Naza-M V2 哪吒 GPS 飞控 指南针校准 水平360度 绿灯亮  垂直调试的时候 红灯老是亮  都试了四五遍了还是这样.什么情况啊?

网友:
跟上面哥们同感,的线弄得有点乱,这样很危险的,建议好好整理一下,你对它用心的话,它也会回报给你少炸几次的。还有平衡一定做好。

网友A:
都上v2了 还用xxd电机........然后这装机.........这走线..........这香蕉头.............我只能说 这要是不.....才.....

网友B:
是不是垂直转完一圈后就变成红灯狂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垂直转完一圈后就变成红灯狂闪?

就是的   红灯狂闪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1,启动模式不对,校准飞机需要正常状态下校准,,2,环境影响,,室外,空旷,附近无磁场干扰   3,通电时,飞机电源最好先不要外接其他设备,如图传,云台,或摄像机。控制正常再接上。
4,校准的时候平衡度要足够,如有倾斜,也会有影响。

较为常见是 1,2,4

启动模式我不知道大疆的产品是不是都有GPS模式和姿态模式,不知道你的是怎样,

网友:
表示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上v2了 还用xxd电机........然后这装机.........这走线..........这香蕉头.............我只能说 这要是不 ...

才玩没多久,准备先用这个练练手 ,还有很多不太清楚 。后面准备换别的电机电调, 老友指点一二吧

网友:
遥控器的 平衡挂钩 好像是装反了

网友:
我们哪个不是炸个几十次才练出来了

网友C:
线整理一下,尽量不用要香蕉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整理一下,尽量不用要香蕉头

用香蕉头也有点好处,炸机万一机臂断了,有香蕉头就拔开了,直焊的电机线就扯掉了,只要公头鼓胀性好,连接可靠一般没事

网友:
貌似老机架、XXD电机,建议换机架,电机哦。

网友:

建议tm电机,xxd不敢说

网友D:
我和你一样穷 xx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一样穷 xxd的

呵呵  同感  能玩就行 不追求高配置 一样精彩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同感  能玩就行 不追求高配置 一样精彩 、、、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