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白菜水晶桨制作流程

楼主(2013-12-09):
最近做了2个水晶桨  用在6mm减速组上 效果不错
虽不如黄金碳桨 但自认为可以了 本想从新做个流程。但2个桨很耐用
就搞个演练流程吧。大家参考一下 用爪机发 顺序有点乱 最后一步是ab胶固定加调整 ab胶半干时调整。然后再次固定就完成
1做好的2个桨

侧面

侧面

俺的模版 黄金桨尸体

俺的模版 黄金桨尸体

网友:
坐沙发顶。
楼主好手段!
哪天学做。

楼主:
比兵兵差多了 不精致

网友:
这个可以飞,是插条棍,用两手搓起飞吗?

网友A:
精度不高,要绝对平衡不易啊

网友:
学习起来,动手一试。顶

网友:
螺距怎么搞的,太乱了

网友:
先顶慢慢看,做桨是个技术活儿,俺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空想误国,实干兴邦,我的<雪碧瓶桨的制作> 一贴发表也有半年多了,今天总算看到楼主制作的可乐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要绝对平衡不易啊

朋友,成品桨就一定精度高吗?用事实说话吧,请看17楼!

楼主:
回答诸位:1、螺距是紧贴另一个黄金碳桨,只要保持那个小白(棒棒糖材料)与轴水平可以了。实际与原来的螺距一样。
2、关于双桨问题,小白与碳杆部分在用AB胶完全固定前可以保持一定的活动度,然后上机,试转动,当调到双桨最小时,点AB胶固定,基本双桨可以避免,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听声音,桨效率最高时,转动是细腻的沙沙声。
3、效率基本与碳桨差不多,柔性更好点。
4、phl9516兄弟的制作更精细些,我制作随意性大写,上面两个工艺不完全相同,一个是碳杆直接黏贴在塑料片上,另一个是塑料片开了线槽,我觉得都差不多。
5、试飞视频正在上传,看片片机介绍,半油可以不掉高度飞圈圈。
6、整个工艺我就强调了一个热风枪固定,因为通常的弯曲弧度小了些,我的桨面积比较小,这样效率高点。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继续交流呀,我感觉这个比较简单,通常快点20分钟可以完成一个了

网友:
刚刚发现水晶桨有个好处,可以省桨保护器,即使炸桨可以随便弯。有空也试试做一个。

网友:
SUB 太牛了   顶   我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