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DT7遥控设备第二帖——功能性简介

楼主(2013-12-09):
昨天将DJI DT7遥控设备做了一个简单的开箱,今天就DT7的各功能给大家做简要介绍。
DT7发射机和DR16接收机,DR16接收机全面兼容Futaba FASST 2.4G制式,今天测试已经和14SG等设备成功对频,而且D-Bus输出也全面兼容Futaba S.BUS系统。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还可以用Futaba的高级
遥控器
配合DR16接收机来使用,不过DR16接收机只有一个D-BUS接口,那么就只能配合具有DJI D-BUS接口或者Futaba S.BUS接口的终端设备来使用。
和Phantom 2 Vision遥控器不同的是,DT7把调参的Micro USB接口放置在发射机的底部,这样就大大方便了调参,而Phantom 2 Vision的调参接口在发射机内部的电路板上,调参时需要将发射机后盖打开,不是很方便。
再来看看发射机的背面。发射机背面贴有标识,上边标注了发射机的各项电气参数以及通过的认证,从FCC的认证信息中可以看到,DT7通过了FCC PART 15的认证标准,说明此款遥控器在EMC和EMI方面做的非常的到位,国内很多厂商生产的遥控器只能通过FCC PART 95的认证标准,要求比PART 15要低很多。
背面的右下方有一个“手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柄来控制
云台
,比如配合DJI H3-2D,可以用来控制云台的俯仰。特别说一下这个手柄的位置,用过后个人感觉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其位置刚好在左手无名指的位置,控制起来非常的舒服。在控制手柄的下方还有一个可调电位器,这个应该和Phantom 2 Visison一样,用来调节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在FCC模式下,发射功率会更大,这将给您带来更远的遥控距离,但同时也更加耗电。
打开
电池
仓干板,我们可以看到,DT7发射机采用4节AA电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5号电池进行供电,很方便,干电池或者可充电Nicd、NimH电池都可以使用。
拧开后盖的四颗螺丝,取下后盖就可以看到DT7内部的构造,后盖有两根线连接到发射机的主板上,其中4Pin的连接线为USB接口的电源以及信号线,另外一个2Pin的插头则为总电源线。
再来看看DT7发射机的前面板,前面板从上到下分别安装有两个三段拨动开关,万向摇杆平台,主控板以及高频模块。
DT7发射机内部的2.4G高频发射模块采用分体化设计,发射天线接口端、开关焊接端、平台内电位器焊接端以及线束都用硅胶进行了固定,防止松脱,大厂风范!
DT7发射机的摇杆设计和Phantom 2 Vision是相同的,左右摇杆的各个通道都是回中设计,但是我多年的飞行习惯对这种回中设计还是不太习惯,因此我将右手Throttle通道的弹簧去掉了,改成了普通遥控器Mode 1的操纵方式,对于我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
再来看前面板,前面板基本和Phantom 2 Vision的发射机是一样的,但是电源指示灯变成了红色,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个颜色,还是喜欢Phantom 2 Vision发射机那个翠绿色的LED指示灯,这个我一定要换掉,哈哈!
左右两个三段开关的旁边都印刷了相应的标识性文字,左边的开关从上到下分别为“OFF-CL-HL”字样,右边从上到下分别为“GPS——ATTI——ATTI”的字样,我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代表什么了。
DR16接收机上边仅有一个D-BUS接口,前面板上有对频按钮和对频指示灯,对频方法和Futaba基本一样,在下一贴飞行测试的时候再来具体和大家分享DT7遥控设备配合DJI WKM飞控的使用。今天先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