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的70涵道 能否用6S电池小油门飞行

楼主(2013-12-09):
比如飞翼的70涵道 2839 kv3000电机 如果用6S电 60-70%的油门飞行 会不会烧毁  有谁这样弄过

网友A:
可以,但是也确实容易烧,我为此烧过3个64涵道两个70

网友B:
是烧电机还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烧电机还是电调?

我指的是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也确实容易烧,我为此烧过3个64涵道两个70

你64涵道也用6s操啊

网友:
当然可以,当然最好用卡表测一下,调一下控的油门行程

网友:
别冒险拉,稍微大点油门就惨了。

网友:
是不是只要是在4S的电流下运行,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还是走不出盲目追求功率的怪圈?

楼主:
不是流行高压小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64涵道也用6s操啊

是啊,为了不塞两节电池?烧了不少电机电调

网友:
用电表测电流 算电机功率 然后微调油门到相同功率~一般可以超过10%。再多就会烧了。大油门一般秒烧或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流行高压小流么?

高压小流是要换电机的,同一个电机,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网友:
最好4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