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機了...帶爽炸視頻

楼主(2013-12-09):
配置如下
塔羅650
塔羅4114 320KV
中特威40A
1555碳槳
6S5000
飛一飛突然翻掉
昨天炸了一次.感覺左後馬達突然停掉.但高度不高所以沒事
有人看得出是哪裡的問題嗎?

网友A:
一起飞就翻过来了,这太离奇了,不会是什么电调和电机不兼容吧
看我的FPV练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645&extra=page%3D1

网友B:
果然是喜闻乐见的炸鸡贴,值得庆幸的是没有飞多高,否则只能捡些零配件回家了。 明显一个电机停转,翻覆撞地球啊。而且先是预警式的先颤一下,跟着来直接翻。 是不是电调信号线,或者电机电源线有接触不良?

网友C:
感觉像电机或电调有问题,条换一下试试吧

楼主:
電調跟電機是直接銲上的

网友D:
LZ,, 最重要的飞控型号和设定沒有....

网友E:
动力输出有问题,建议更换电调或电机试试。估计是电调和电机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一个机臂动力出现问题 飞控提升到满油来平衡 无果 降低对角电机转速 最后失去平衡 炸鸡~
其实还是因为现在多轴飞控算法不完善 TED已经能实现 四轴停2个电机 随便飞了~

网友F:
注意看慢动作,飞机先是往内侧倾斜,然后又往外侧倾斜,最后再次内侧倾斜,失态炸鸡~~~显然,不是电机的问题,也不是堵转。检查线路,没有虚焊或者解除不良的话,然后检查电调,看看输出是否正常,要都没问题,那就是飞控抽了。话说你飞的地方有电线,不排除过强的磁场干扰了飞控(虽然飞控本身是很难被干扰的)

网友G:
应该是动力出了问题

楼主:
飛控是大疆 v2的。

楼主:
對了,剛起動時左後方電機會慢一步

网友H:
据说某个固件版本存现缺陷,可以刷新版本或者降低版本试试

网友I:
4号电机 不转了

网友J:
楼上说得不少了,都试过了没?

网友K:
这电调感觉真心不怎样

楼主:
沒錯是左後方電機不轉,不轉有可能是電調的問題嗎?

网友L:
中特威丢了!就是电调问题!线性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特威丢了!就是电调问题!线性输出问题!

那大哥,你建議用什麼電調?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大哥,你建議用什麼電調?

好盈铂金!稳定是没得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盈铂金!稳定是没得说滴!

電調要刷嗎?

楼主:
我是大槳低kv的1555.32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調要刷嗎?

建议买好盈铂金30装上就可以用了!假如是KV380的建议用12桨!配6S电!

楼主:
我是想大槳比較能飛的久,還有大載重。所以用1555

网友:
我电池坏了一芯后,改成2S飞F450,方向打急了,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习惯了都,还好有另一块电池飞.这块就练手让它炸!炸炸就习惯了呗!

楼主:
炸.....要花錢的,炸免錢的我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