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m gps 问题

楼主(2013-12-09):
刚刚入手naza    用姿态模式很稳        今天外场实验gps    但是怎么都是搜不到星    老是3红   有的时候会变一下2红     请问大家的都是多长时间搜到星的     我在北 京朝阳公园这边     搜星最少有10分钟   一直是那样    跪求大神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地点,南京,场地空旷,电磁干扰较小,预热完差不多2,3分钟ok,也可能我经常去那地方,有记忆,naza搜星还可以吧,个人感觉挺快,不知其他人如何。正常的应该不会超过5分钟吧,首次时间肯定长,是不是你那周围有什么高大建筑物,或者电磁干扰较严重,你换个其他空旷地方试试速度,对比排除下原因

网友:
先檢查gps接線!及做一下切割手術如圖
選擇空曠的場地!天氣晴朗的狀況下!再試試!

网友B:
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点,南京,场地空旷,电磁干扰较小,预热完差不多2,3分钟ok,也可能我经常去那地方,有记忆,naza搜星还 ...

先谢谢您        我选择的特意是去一个空旷的大场地    搜星好长时间就是不行  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了没

罗盘校准吗       是到一个新场地就要做罗盘校准吗      如果不做就搜不到星吗

网友:
DJI的GPS搜星很快的,如果完全搜不到星,可能线接错,搜星效果差可能GPS天线裂了

网友C:
首次飞行之前,请先做一次指南针校准。

网友:
重来就没有搜到过星?姿态模式很稳了,没有理由GPS模式不稳的。要么GPS模块没有连接好,要么损坏

网友:
我的GPS也好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校准吗       是到一个新场地就要做罗盘校准吗      如果不做就搜不到星吗

第0一0次校准做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次飞行之前,请先做一次指南针校准。

做了校准也一样       20分钟   根本没反应       请给个解释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了校准也一样       20分钟   根本没反应       请给个解释   谢谢

麻烦将你的飞机安装图片,附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将你的飞机安装图片,附图上来

今天录了一段视频    10分钟    搜不到星     麻烦您看一下

对了   还有 我的用姿态模式     右打方向转的时候 收方向     总有些惯性     左转就没有     很是别扭        帮忙解释下       还是我调试的问题呢

我的配置  450机架    1045的浆   朗宇v2212 980kv电机   30飞腾    4s5000的电池    感度是135   135   110   1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录了一段视频    10分钟    搜不到星     麻烦您看一下

对了   还有 我的用姿态模式     右 ...

视频我已看,麻烦你将GPS 发回,让工作人员帮你检测一下

网友:
北 京海淀区,30秒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我已看,麻烦你将GPS 发回,让工作人员帮你检测一下

这个是我朋友送我的。   他说他去处理这事。      那我就不管。    不过这里要谢谢dji客服。    这么热心的处理问题。   看来我没有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我已看,麻烦你将GPS 发回,让工作人员帮你检测一下

对了。 还有个问题。   就是右转的问题。   怎么有些惯性似的。  左转就没有。   会是什么原因。 感度调了。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