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图传咋这么不清楚。请教

楼主(2013-12-09):
DJI 5.8G图传,接受与发射距离2米远,但是插上之后,怎么这么不清楚(看图)

连接的相机是狗3,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所有的1-8频我都试了,就这个频还算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上图这个效果,是图传的问题吗?

网友A:
显示器问题,呵呵呵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问题,呵呵呵和!

显示器是500多的那个视瑞特的啊,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是500多的那个视瑞特的啊,不可能吧

那就是图传发送端的线的问题

网友:
换个摄像头或者换个显示器,用排除法,找到有问题的硬件,很容易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B:
对,你还可以试着拉远距离看看屏幕什么反应,越来越不清楚那八成图传问题了,慢慢找吧,

网友:
兄弟所指的因該是水波紋吧!並不是雜訊如果是雜訊才有可能是圖傳問題?
先別接圖傳直接把視頻訊號!接到顯示器試試看!如果還是有就可排除是圖傳產生的!
該問題?因該朝向干擾、電源、接觸面等方向排除!

要一項一項的慢慢測試!可以先把圖傳單獨卸下測試別上機!單獨供電

网友:
监视器是有好几种制式的,你每个都试下

网友C:
调显示器跟狗的制式试试

网友D:
确定视频的发射和接收在同一个频道上!
顺便检查一下狗3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视频的发射和接收在同一个频道上!
顺便检查一下狗3的设置!

图传频段都试过了,就只有这一个很清楚,狗的设置也可以这是吗?请问该怎么设置?狗的设置到没有试过。请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还可以试着拉远距离看看屏幕什么反应,越来越不清楚那八成图传问题了,慢慢找吧,

有道理下午去试试,谢谢兄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显示器跟狗的制式试试

请教下狗的制式怎么调节,谢谢了。

网友:
首先确认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频道是一致, 图传会有类似频道,有时有图传实际不是同一个频道。
其次监视器的制式。
按照6楼说的那样,先排除一下哪里的原因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狗的制式怎么调节,谢谢了。

进SET UP也就是齿轮那个图标 切换到NTSC PAL

网友:
排除法靠谱,建议先对下发射与接受机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