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p IMU盖子开了有问题吗?

楼主(2013-12-09):
我得吐槽下零度IMU的牢实程度。。塑料壳…我的x6-p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时候,因为IMU与飞机粘的比较牢,IMU的盖子被我给拔开了(下面一半还粘在底座上,上面一半掰开了)。但是没有彻底打开,就开了一小个缝隙,厂家贴的那个贴纸封条断了。因为一看开了,赶快停手,自己又拿胶带把IMU缠了一圈。
不知到这样开过口会不会对飞控有什么影响,大神们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IMU里面的传感器是嵌在下盖的弹性卡口中的,同时上盖是有海绵压紧传感器的。影响的话就最怕里面的传感器移位了,零度的做工就这样的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IMU里面的传感器是嵌在下盖的弹性卡口中的,同时上盖是有海绵压紧传感器的。影响的话就最怕里面 ...

这个……痛苦了…看来还是有风险啊…因为我人在国外,发回去快递很贵,所以想知道到底问题大不大。。要是在国内我就发回去检查下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痛苦了…看来还是有风险啊…因为我人在国外,发回去快递很贵,所以想知道到底问题大不大。。要是 ...

这个的话就真的不好办了,你看看零度在你所处的地方有没一级代理或分公司(估计没有),让他们来处理。或者等下看看零度的人怎么回复你把

网友:
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网友:
我已经被翻开2次了已经 目前飞行看来木有问题

网友B:
在哪买的啊,可以找其国外经销商吧,或者邮件给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买的啊,可以找其国外经销商吧,或者邮件给零度!

从零度直接购买的呢。邮件过去很贵,随便一个国际快点就可以买新的飞控了。所以才问问,如果没有什么大碍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