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改无刷云台保留原来功能

楼主(2013-12-09):
精灵2自带那个云台太蛋疼了,闲来无事改成无刷了,在原有基础上只增加了一百多克续航时间影响不了几分钟,废话不多说上视频

蛋蛋剥皮加飞越云台 细节就不上了免得网友忍不住照着我的方法改坏了怨我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也想动手了

网友:
靠。。裸奔。。怎么着也用塑料板子割一个方壳给他套上啊

网友:
可爱的蛋蛋就这样把他的皮给扒了,哎!!!!!!!!!!!

网友:
3000多的摄像头就这样折腾,顶你。

网友:
效果不錯.但外型實在是醜了點!

网友:
外型....效果不錯

网友A:
比原配的云台稳多了,我的精灵2拍摄的视频放到电脑上看,那个恍啊。恍得想吐啊问下楼主,改过后的蛋蛋还能通过手机控制俯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原配的云台稳多了,我的精灵2拍摄的视频放到电脑上看,那个恍啊。恍得想吐啊问下楼主,改过后的蛋 ...

原来功能不变,还是用手机控制!

网友:
看了视频,飞狗台瞬间升值

网友:
有点点歪脖子嘛,画面斜的。不过还是佩服楼主动手能力

网友:
来个详细教程,需要购买哪些配置

网友:
楼主,请问怎么改云台?可否教教我或者帮我做多套固件?价格好说。

网友B:

这样改不如直接上h3-2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不如直接上h3-2d

上h3-2d原来摄像头不能用了,图传也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h3-2d原来摄像头不能用了,图传也费了!

额!那么难弄的呢

网友(2014-02-17):
这个无刷云台和主板的连接是何如嘛?

网友:
我也是用飞跃的云台改了,感觉无风情况下低速飞行时候还是不错的。飞高了有风就不行了,怎么调都还是抖动。

网友C:
你的改法是我心中理想的改法 硬件结构一概不被破坏 随时能用、还原成原厂 这里建议你 既然动手了 那么不妨把电机那侧的天线放下来这样信号不会被电机屏蔽掉 多少对增加信号是有帮助的 我是想把这根天线的馈线延长沿着电机臂固定到电机的后面 这样做能对原设计的性能得到最大的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改法是我心中理想的改法 硬件结构一概不被破坏 随时能用、还原成原厂 这里建议你 既然动手了 那么不妨 ...

我又复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