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调定速问题

楼主(2013-12-09):
设置了定速模式的电调使用普通油门曲线(0-100)而非一直线应该是错误的方法。问题是此错误方法的后果事什么?
1、定速功能不能正常使用,无效设置
2、损伤电调
3、损伤电机
麻烦赐教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伤电调,而且转速会极不稳定

网友:
顶顶。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伤电调,而且转速会极不稳定

我新购入的k 40 lv,模式4直升机模式,貌似强制定速,我是新手,怕定速难操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购入的k 40 lv,模式4直升机模式,貌似强制定速,我是新手,怕定速难操控。

转速老变才不好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