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快门控制,相机引出了快门线,如何控制

楼主(2013-12-09):
APM2.6,相机引出了快门线,如何控制,哪位大哥指导一下啊,相机快门线接那个地方,地面站软件怎么设置

网友:
不懂。。同样用 2.6的帮顶,楼下的高手来回答啊~~!

网友:
有用过的吗?说话啊?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功能,关注

网友:
用一舵机控制轻触开关

网友A:
我只知道APM可以用舵机按快门。

引出线不知道怎么搞的。

而且相机快门是两段式开关,你怎么引出的啊?

网友B:
MP中相机快门控制选relay,再指定CH7或CH8控制,在A9端有高电平输出,可接继电器或光耦连相机快门线。wiki有详细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中相机快门控制选relay,再指定CH7或CH8控制,在A9端有高电平输出,可接继电器或光耦连相机快门线。wiki有 ...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common-apm-to-chdk-camera-link-tutorial/
我在这个tutorial里看到是用CHDK来做,只能使用支持的Canon相机, 你看到的那个能给个连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APM可以用舵机按快门。

引出线不知道怎么搞的。

相机改装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机改装视频

松下lumix都可以这么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lumix都可以这么搞么?

我已经试过了,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把相机接到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common-apm-to-chdk-camera-link-tutorial/
我在这个tutorial里看到是 ...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amera-mount/
字数字数

网友B:
佳能chdk可以直接连A9控制,LZ的快门引出线不能直接连A9,先要将A9连接继电器或光耦的控制端,继电器或光耦的输出端接快门引出线。

网友:
高级一点的相机一般都有电子快门线插口的,就不需要拆机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chdk可以直接连A9控制,LZ的快门引出线不能直接连A9,先要将A9连接继电器或光耦的控制端,继电器或光耦 ...

一般要什么规格的继电器或光耦

这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要什么规格的继电器或光耦

继电器只要是5v的就行,不过建议用光耦,比继电器小很多,光耦输入端串个200-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只要是5v的就行,不过建议用光耦,比继电器小很多,光耦输入端串个200-1k的电阻。

光耦输入端为什么要串个200-1k的电阻,继电器要不要也串一个

电流传输比:50%(最小值)
高隔离电压:5000V(有效值)
符合UL标准
极限参数
正向电流(ICEO):50mA
峰值正向电流(ICE max):1A
反向电压:6V
功耗:70mW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35V
发射极集电极电压:6V
集电极电流:50mA
集电极功耗:150mW
总功耗:200mW
工作温度:-30℃ ~+100℃
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0.1V(典型值)
截止频率:80kHz
电流传输比:50%~600%
封装:DIP-4

这个可以吗

网友(2014-02-03):
非商业飞控就是这折腾哎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C:
松下lumix都可以这么搞么?

我正好有这相机

网友:
LZ改造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