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首测便就地翻机,求助各路大神会诊!

楼主(2013-12-10):
   新手一枚,最近入魔后有些不可自拔,熬更守夜,硬是把这个六轴拼出来了,但昨日首次上桨测试就翻机了。请各路大神会诊下!先谢过

   六轴配置如下:机架飞越960 ,电动收放脚架,飞控为悟空M,接收机7008,遥控为futaba14sg,电调好盈铂金40A,电机恒力6135 kv330,达谱25c 10000mah  感度210。

   上电、校电子指南针,然后解锁推油门,悲剧上演......先看首测翻机视频       不甘心,咬着牙,又测试了一次,往后正翻,更像脚架软,和地面有缓坡有关,赶紧收油。见视频
    还是不甘心,心想是不是油门推太肉,加了一把,结果更悲剧,原地翻,还打个滚

   至此,机架看上去已经严重变形了(桨受损面大,脚架部分歪斜)再没勇气试下去了......
   沮丧、失落,我那个心情啊,复杂了去。回家全面检修,毕竟地面翻机,损失不算太大:三片1855的碳桨报废,脚架“踝关节”扭伤,两电机转子和地面有摩擦伤。
   但发现另一个问题,控解锁后推油门,20%-40%电机加速渐强,至40%时突然动力中断,油门继续上推,至50%,又恢复动力(明显比油门20%-40%时强),反之,收油门也
如此。不知翻机和这个有联系吗?

    望高手指教为谢!

网友:
看看IMU方向对不 电机正反转对不

网友:
侧翻那个没看出啥名堂,上你的设备安装图来看看,很可能是M1---M6的线有插错的。推油门掉动力嘛,估计你的控在直升机模式下

网友:
仔细看了视频,电机旋转方向没问题,初步判断你的控设置有问题,在直升机模式下,各种混控产生的“原地翻”

楼主:
谢谢两位先来捧场
IMU方向对不 电机正反转对不
    这个是对的。
推油门掉动力嘛,估计你的控在直升机模式下

是在AIRPLANE模式下。

楼主:
很可能是M1---M6的线有插错的

在组装完毕后,曾拿钩子勾着检查过一次,不过明天再检查,涉及到各位说的,我都复查一次。

网友:
首先解决油门问题,如果油门没混控,那就看油门曲线设置,各个地方检查好后,不上桨,上电推油,倾斜机身看电机转速变化,完了上桨,找个齐胸口高的平台,让一人在台下抓住两脚架,推油,到悬停油门位置或稍高一点点,然后叫抓机子的人倾斜机身,看机子自身有没有产生反作用力,这些做完了再说升空的事。

网友:
还有个最关键的忘说了,叫抓机子的人弄个全护头盔带上

楼主:
看看IMU方向对不
  谢座沙发的loveaimay   朋友发了一张金属版的和塑料版的IMU并排照片给我,我才发现我错了,金属版的上面没有明显的箭头指向,加上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塑料版的悟空,一直以为,出线的方向是后。一个大问题排除了。

楼主:
首先解决油门问题,如果油门没混控,那就看油门曲线设置
    也感谢imagic1981!那么晚还在帮我这枚新手思考着。初步诊断,IMU的安装前后倒了,明天调换后,再校一次电调试一下(对自己第一次校电调行程没太大把握)。今天第一次发帖,但收获颇丰。论坛里真是高手云集啊,看来必须来多学习才是。

网友A:
···大侠···通过您的故事让我再次深刻认识到使用手册的重要性···太感谢您了··········

楼主:
所谓新手吧。教训一定吸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通过您的故事让我再次深刻认识到使用手册的重要性···太感谢您了··········

有点损......

网友:
应该先整套练习机练练手,上来就炸高配伤不起啊。

网友:
LZ你可都是高档配置呀

楼主:
应该先整套练习机练练手,上来就炸高配伤不起啊。
  还好是就地翻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通过您的故事让我再次深刻认识到使用手册的重要性···太感谢您了··········

虽然有点损,但是讲到了重点上啊!认真阅读手册说明 wiki,可以减少很多很多事故和损失。

楼主:
谢谢各位。使用手册是必须细读的了。碍于自己是新手,有时理解起来就略吃力或者说没真正领会吧。论坛里高手多,我这样的新手能得到大家如此细致的指导,实为不易,感动,感谢,祝大家爽飞!好人品,好运气!

网友:
电调行程 先 一个个单独做一次 然后在统一做一次。。。原来买了U7的是你啊 电机很好相当犀利啊 U系列

网友:
做为还没入机的新手,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