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5飞过FPV吗,来说说怎样。

楼主(2013-12-10):
最近一直在纠结寒假回去飞什么,天行者太大带不回去。
想回去飞FPV,但是家里没什么飞场,只有一条嘉陵江,考虑水机了。

看上去肚子挺大的,但是不知道防水怎样。有人用过么,来说说。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A5 水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可以是可以,但是防水呢?没玩过水机。如果加整流罩会不会影响摄像头效果,狗没防水壳怕进水放舱内,不加的话又怕进水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A5 水機...........好看

确实赞,模拟飞行飞过之后就喜欢上了。百多万的价格真不是玩的起的,不过国内有家公司仿了A5外形,不知道价格会不会便宜些。

网友C:
重庆的帮顶,我在长江和嘉陵江上共计丢了7架飞机:压托450SPORT、飞翼F18、翼农、小塞、TL2000水机、T34、F15,都是最高境界,提控回家。哥们要注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庆的帮顶,我在长江和嘉陵江上共计丢了7架飞机:压托450SPORT、飞翼F18、翼农、小塞、TL2000水机、T34、F ...

霸气~~是不是拿飞翼去找亚托了?然后翼龙又去找飞翼龙然后再接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霸气~~是不是拿飞翼去找亚托了?然后翼龙又去找飞翼龙然后再接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

亚托挂了一根控吊带,营救我的翼农,结果我战在岸边堤坝上,和水面落差有5-6米,没有参照物,由于油门没稳住,一下挂水中的固定翼没挂上,高度降低太多,尾螺旋桨打水,顺势就沉入江低了!

网友E:
当时想买这个,但是听各位老手说,这个飞机机翼很软,飞天上就是好小子1000的感觉了。所以,就没有购买。

网友F:
重庆的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庆的顶一个

恩,我的飞机要是顺江漂下来记得帮我捡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时想买这个,但是听各位老手说,这个飞机机翼很软,飞天上就是好小子1000的感觉了。所以,就没有购买。

额,机翼软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托挂了一根控吊带,营救我的翼农,结果我战在岸边堤坝上,和水面落差有5-6米,没有参照物,由于油门没稳 ...

你这太威武了,吓到我了。水机也那么容易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太威武了,吓到我了。水机也那么容易丢么?

在江里飞,万一不注意,在水中翻覆,或者失去动力,都可能丢,危险性也有。检查勤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