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赞下UNA6的售后

楼主(2013-12-10):
刚入手一个A6plus+,上面没有了保姆选项,原来买的保姆连接上也没反应,咨询后告知要返厂升级,于是问地址寄出,心想这一下也不知道啥时能用上,没想到厂家收到的第三天(用的顺风可以看到签收的时间)我就收到升级好的保姆了,这也太快了,直接买东西都没这么快啊,升级完了的保姆很好用,插上自认的,不用设置了,这产品用着让人放心。

网友:
我也修过,不过没有楼主这么快,修了很久……发回来用的好像叫龙邦物流的。。
至少修好了吧。。

网友:
有时候楼主刚好遇到人家在修,可以说人品“爆”了

网友A:
我也要赞一下A6的服务。。。我的A6已经用了几年了,已经是第二次返厂维修了,这次是想试试开8A充电,结果几分钟后就全无反应了。。。返厂一个星期后,就搞掂了,除了邮费自付,没有收其他费用了。

网友:
真为你高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赞一下A6的服务。。。我的A6已经用了几年了,已经是第二次返厂维修了,这次是想试试开8A充电,结果几 ...

请问你是直接用平衡头插上开8a充坏的吗?还是也接了动力输出线充的呢?

网友:
我也修过,速度确实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直接用平衡头插上开8a充坏的吗?还是也接了动力输出线充的呢?

直接用平衡头插上开8A充的。。。不关线的事,改不改也会烧的,主要是A6里的功率管都没装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赞一下A6的服务。。。我的A6已经用了几年了,已经是第二次返厂维修了,这次是想试试开8A充电,结果几 ...

我的邮费都没自理,直接就寄回来了。

网友:
A6的售后地址和电话是多少啊

网友:
保姆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的A6也坏了1年多了,看来也可以维修一下了

网友(2014-01-14):
UN的售后是我见过最好的 能记在心里的好厂家

网友(2014-03-05):
请问楼主,a6充电器的厂家联系方式能否告知?也出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正想升级保姆,楼主说一下a6售后联系方式。

网友:
a6售后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它的联系方式。我的A6也出问题了,插上电池就自动充,不用按开始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