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颐高飞控与futaba不配合

楼主(2013-12-10):
如题,我一个四轴用颐高飞控,配天地飞7时一切正常,换成futaba 6ex后,接电后红灯快闪,按按钮不能进入设置状态,推油门电机能转动,其他摇杆无反映。反复检查接线都无问题,油门设置正常。求各位赐教,谢谢了。

网友:
不懂,等楼下回答!

网友A:
把接受机换回来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受机换回来就OK。

天地飞是别人的,我的是福他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地飞是别人的,我的是福他爸。

扶她吧,都买了,不差天地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扶她吧,都买了,不差天地灰呀!

意思是再买一个?

网友:
不清楚,哈哈,等高手答复吧。

楼主:
没有人回应哇?请高手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