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433接收的ppm是干啥的

楼主(2013-12-10):
最近朋友想玩FPV,想买非凡433增程,看到非凡的接收5通道可以输出ppm信号,不知是干啥用的?另外,非凡会干扰图传吗?望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PPM就是将遥控器的所有通道合并在一根信号线上(最多8通道)

PWM信号就是一个通道一根信号线,比如普通的遥控接收机输出的就是PWM信号

有些飞控支持PPM输入,比如NAZA的,所以只要接一根信号线就行了,不需要每个通道都接

网友:
应该给飞控用的。

网友A(2014-08-20):
请教转发模式怎么连接设置(pwm模式),能上图的更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转发模式怎么连接设置(pwm模式),能上图的更感谢了

我也不太清楚 你看看这个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20956129.html 密码123

网友:
我已经连接成功了,飞机正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