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3-12-10):
各位高手们,我准备用断了的铣刀柄或者钻头柄车个中心冲,都是几块钱1只的便宜货,请问用小车能车得动吗?有什么建议或者注意事项吗?

网友:
难车,直接手工在砂轮机上磨就是了。

网友A:
应该是白刚材质吧,只能用磨的

网友B:
用电钻夹着在砂轮磨      我用的是内六角扳手磨的    挺硬       常见的中心冲也基本都是高速钢材质M2    或者是扳手常用材料CR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钻夹着在砂轮磨      我用的是内六角扳手磨的    挺硬       常见的中心冲也基本都是高速钢材质M2    或 ...

只能按你说的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白刚材质吧,只能用磨的

应该就是白钢了。

网友:
铣刀那是铣他们的,你想让鱼杀刀!倒是有能车动的家伙,不值得!好贵的说!中心冲不是很精密的东东吧,磨就搞电了!

网友:
太软了,最好是钨钢刀的刀柄
我正好有个加长的4mm钨钢刀柄,做中心冲那是刚刚滴,有计划做个自动冲,钛合金外壳,现在就差合适的弹簧了

网友:
小提示   红柄刀可车高速钢

网友:
可以用小电机固定砂轮。然后固定在车床小拖板上来磨

网友(2019-03-01):
直接手工在砂轮机上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