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天9一键返航成功,关控返航还是失败

楼主(2013-12-10):
    根据天地飞那边提供的方法设置,连上调参软件测了一下,关控和打开一键返航后模式模块都可以滑到失控保护状态,控的失控保护油门设置在50%不到点。
    先试测试了关控返航,悬停在很低的地方关控,结果一关控,隔了1秒飞机还是快 速下降掉下来。接下来测试一键返航,同样的地方悬停,打开一键返航隔了大约2,3秒,缓慢上升之后滑到定位点上空缓慢下降着陆成功。很是费解,关控和一键返航应该都是一样的,可是关控返航就是失败。
    后来想了一下,是不是失控保护的油门还是设置的太低了,导致飞机没有等到naza介入所以动力不足而返航失败,等下次重新设置一下再测试吧。
    上一键返航视频,一个人一手拿摄像机一手控制所以拍的比较烂。

网友:
关控返航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高度才能成立

网友A:
由你的描述可知,关控后天地飞的失控保护模式是低油门且飞控模式档位不在失控保护位置,是处于GPS还是姿态或者手动模式就不得而知了。。其实很简单的,你主控链接调参后关控,看模式输出就可以知道你关控后的接收机失控保护是什么状态。

而你启用一键返航正常也就证实了飞控是正常的,返航功能正常。所以你关控就是你接收机失控保护模式记录有问题。

网友B:
LZ天9是72M的?

网友:
而且我记得说明书也有建议失控模式油门不要低于50%。

网友:
你好,楼主,我们飞控的失控保护是与遥控的油门保护没有关系的。  所以不管是设置的多少,只要在调参中能看到你关控后滑块可以正常跳到失控保护。
楼主说第一次尝试关控的时候很低,大概多低?  建议你将飞机飞在5M 以上再试一下。
飞之前也记得做一下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天9是72M的?

恩,7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你的描述可知,关控后天地飞的失控保护模式是低油门且飞控模式档位不在失控保护位置,是处于GPS还是姿态或 ...

恩,调参软件都试过,关控后是失控保护的,估计是油门和高度太低了,但是高度不敢很高啊。。。万一失败,这么快掉下来肯定炸

网友:
大疆技术支持说的那点指南针校准很重要,飞之前不确定机器状态是否正常的关控尝试失控返航都是自杀性的。最最起码一点GPS和指南针的状态一定是要准确无误的。否则必定提空回家。常做指南针校准,因为场地不同磁偏转角不同的说,而且指南针很容易受有磁性的物体影响和改变,也许你拿着手机在上面或者附近晃一下就改变了,所以飞之前一定要做校准以确保归位复原。

网友C:
奇怪了,我怎么死活找不到NAZA有一键返航功能呢?
麻烦楼主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我怎么死活找不到NAZA有一键返航功能呢?
麻烦楼主截个图看看。

不是naza的一键返航,是在控上设置的,天地飞的控设置方法网上有教程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了?从而达到一键返航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了?从而达到一键返航的目的?

没有,naza的飞行模式有5段:GPS、失控保护、姿态、失控保护、手动,控上需要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二段开关,这个二段开关就是所谓的“一键返航”,正常情况下关闭二段开关、三段开关分别对应GPS、姿态、手动 ,一键返航设置为打开二段,这个时候需要设置混控(我也是新手,不知道专业说法怎么说),就是在二段开关打开的时候,三段开关的三段分别微调到:失控保护、姿态、失控保护这三段,这样当你的三段开关在gps模式下时打开二段开关,naza的飞行模式就变成了失控保护,从而达到一键返航的目的

网友D:
很早之前,我用d10控加7通接收,设置返航
只要控不关,各种一键返航都好用,兔子,naza, sx,都可以,只要关控,返航状态持续10秒必炸,前后炸机无数,最后才知道,原来rx701接收机不支持失控保护...

网友E:
需要在遥控器上设油门吗?我用JR的设备,我开始以为要设保护状态下油门,后打电话到DJI,说不用的,只要调到保护状态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DJI飞控确实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在遥控器上设油门吗?我用JR的设备,我开始以为要设保护状态下油门,后打电话到DJI,说不用的,只要调到 ...

不知道啊,但是我关控之后调参软件确实是回到失控保护模式的,实际操作的时候关控后飞机就是快 速下降,像炸机似的,dji让我飞高点试试,但我不敢飞很高,不知道和高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
失控油门遥控里面设置40%

我那天晚上呗模友逼迫测试失控,我飞了几个月都没敢开,迫于无奈,那么多人要求,一闭眼一跺脚,开了失控开关和,关控 成功 。前提是你要对自己的设置已经 非常熟悉,拿掉大桨 ,测试。胸有成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早之前,我用d10控加7通接收,设置返航
只要控不关,各种一键返航都好用,兔子,naza, sx,都可以,只要 ...

谢谢分享,可恶的7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