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主轴一包三个…

楼主(2013-12-10):
有两个是弯的,出厂还是快递搞弯的?大家有没有试过?

网友:
出厂就弯的吧!

网友A:
我近期一共进了4包这种主轴,其中3根是弯的,RP比楼主好一点,三根都不是很严重,自己矫正一下就算了。快递包装都是很完整的,估计是卖家仓储的问题,被压倒了,主轴是磨床生产的,出厂问题的几率不大。

网友:
建议厂家用一小段PVC管分装主轴这类配件,像卖碳纤制品的卖家那样,应该可以避免配件流转出现问题,成本也不高。

楼主:
是微弯,飞的时候震动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近期一共进了4包这种主轴,其中3根是弯的,RP比楼主好一点,三根都不是很严重,自己矫正一下就算了。快递 ...

请教纠正方法,就是一点点弯,产生明显低速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纠正方法,就是一点点弯,产生明显低速震动!

我发过校正主轴的帖的,你翻下看看。

网友:
这情况少见

网友:
本来还打算入冰人空机,看来冰人也坑爹啊

网友:
生存压力大 控制成本咯  冰人后来出的东西明显没以前好啦  而且外观缺乏美感····    希望精度和用料再扎实点

网友B:
我的三根没发现弯◇个人感觉比飞越原厂好很多。飞越原厂的上下精度不准,

网友:
應力還沒釋放完就精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根没发现弯◇个人感觉比飞越原厂好很多。飞越原厂的上下精度不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