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试了一下APM一键翻。Y3机架,APM真是不错。43楼 更新夜航空翻视频

楼主(2013-12-10):
周日试了一下APM一键翻。Y3机架,APM真是不错。附视频
先看图
                43楼 更新夜航空翻视频

一键翻

Y3飞行

网友A:
我qu,翻的角度那么大,还是兔子给力,

网友:
不错,非常给力。

网友:
录像的反应总慢半拍

网友:
怎么做到的

网友:
碉堡了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B:
CH7或者CH8设置一个开关通道,然后APM上面设置到flip即可。。

网友:
我去,这飞控还有这功能啊

网友:
掉高度还是比较厉害的,后面好像越翻水平越好了,不错多练习就是好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开gps再开一键翻很搞笑的,翻了还会回到原本高度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开gps再开一键翻很搞笑的,翻了还会回到原本高度和位置。

三轴的上面没装GPS。所以翻的时候都是加大油门翻的。不然掉高度很历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qu,翻的角度那么大,还是兔子给力,

翻的角度大小应该可以在哪个地方调。MWC就是把飞控的舵量调大就行,APM应该也在哪里可以调,我还在学习试用APM。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调,不过朋友四轴翻就比较小的角度,兔子的原地翻感觉没有美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的角度大小应该可以在哪个地方调。MWC就是把飞控的舵量调大就行,APM应该也在哪里可以调,我还在学习试 ...

兔子也可以 打慢舵翻,快慢取决于你的打杆(兔子)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
不错,整的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子也可以 打慢舵翻,快慢取决于你的打杆(兔子)

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我这APM  Y3设置的是用一个开关控制,拨动一下开关就翻一次。遥杆根本就不用动的。你说的那个动遥杆翻是另一回事。

网友D:
高压线附近飞多轴,炸机是迟早的事,不信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线附近飞多轴,炸机是迟早的事,不信楼主可以试试!

那是视觉错误,实际距离离高压线最少还有500米远呢。飞到那么远早就看不清了。

网友E:
Y3  牛X  求连接

网友:
有意思,改天也调出来玩玩。估计修改pid 可以改善掉高度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Y3  牛X  求连接

加群258099866  里面找群主。这里不准发链接的。

网友F:
问下,你这个配置2200的电,能悬停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你这个配置2200的电,能悬停几分钟?

起飞重量800G左右,2200MA电池,我悬停飞行时间最长的是12分钟

网友G:
这个机架挺特别的呵,apm说实在的有时间的话,真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架挺特别的呵,apm说实在的有时间的话,真值得拥有

异型机架。看多了就普通了
买APM最好是懂洋文的人,不懂洋文的话就只能看别人写的说明书了来调式了,当然最好还要找到可以教自己的前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H7或者CH8设置一个开关通道,然后APM上面设置到flip即可。。

天七的七通到是拨动后自动归位哪种档位开关支持一键翻吗

网友:
楼主  可以分享哈你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吗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天七的七通到是拨动后自动归位哪种档位开关支持一键翻吗

随便啥开关。自动归位的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随便啥开关。自动归位的最好。

我说的那个就是自动归位  那个药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那个就是自动归位  那个药怎么设置呢

那个是机械上的。。你遥控上开关是会自动弹回来就是。。不是就不是。。好多遥控没有,不过用普通的二段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最新夜航视频

夜航一键翻

网友(2014-05-13):
不错,正在练习特技动作,喜欢Y3的造型,

网友:
记个号,有机会试试。

网友:
翻地漂亮!
除了侧空翻,可以前空翻么

网友:
貌似是幽灵版的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