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6H排气管问题

楼主(2013-12-10):
排气管上那个接口花丝了还能修吗?难道只能更换排气管?

网友A:
螺丝换长一些的,然后加个螺母就行了,如果排气管那面是斜面的就用挫挫成平面再加螺母。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换长一些的,然后加个螺母就行了,如果排气管那面是斜面的就用挫挫成平面再加螺母。

不是那个,是连接增压口的连接油管的那个罗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是连接增压口的连接油管的那个罗斯

那就焊一下好了,扔了怪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焊一下好了,扔了怪可惜的

我草 为冒我没有想到呢,非常感谢

网友B:
不知道金属胶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金属胶行不行

热了可能会融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