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三的WIFI能在飞行打开吗?如在飞行中打开,会不会干扰2.4的控?

楼主(2013-12-10):
狗三的WIFI能在飞行打开吗?如在飞行中打开,会不会干扰2.4的控?

网友A:
不会,我每次把狗3的wifi打开,然后放进胖子的罩子里,然后用手机开机,录像,再扔出去,爽飞

网友:
我没试过,只是听说有干扰,所以不敢冒险尝试

楼主:
问了度娘,找到一些资料,看了更晕了。

网友:
别管他干干扰 狗3的wifi就是鸡肋

网友:
wifi 的能飞多高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每次把狗3的wifi打开,然后放进胖子的罩子里,然后用手机开机,录像,再扔出去,爽飞

求手机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手机软件~

http://app.cnmo.com/android/158474/
下载吧

网友:
没问题,可以使用,不干扰

网友:
我试过了,没干扰!

网友:
wifi距离不是太远,20多米左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