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合1模拟器无法连接。求助!!!

楼主(2013-12-10):
模拟器是8合1的。插上电脑狗的蓝灯亮。打开遥控器后蓝灯闪烁。选择如何一种都提示------未发现飞鹰模拟器,请确认您的飞鹰模拟器已经连接好并重试------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唉   你可以不理他  直接运行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你可以不理他  直接运行模拟器

我倒是想这么做,可模拟器都连接不上怎么运行呀

楼主:
我的头像怎么会变成中山兄了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可能是自己笨研究了半个月总算把G系列的模拟器都搞定可以用了

楼主:
不知是加密狗坏了还是安装问题

网友:
加我QQ我远程帮你
610324一五五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点出来设备管理器、然后把带有黄色感叹号的驱动卸载掉,然后再重新安装,我的反正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头像怎么会变成中山兄了

我今晚也遇到了你说的情况,我重启了软件后,也重启了控,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