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副翼是否需要严格调平十字盘??

楼主(2013-12-10):
每次炸鸡或者动过机身配件后,调平十字盘都很费劲。无副翼按道理可以依靠三轴陀螺修正,是否还需要调平十字盘?
一般要调0度螺距和最大、最小螺距的十字盘调平,是否可以省去一部分呢?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我只想说LZ很懒,不过其实我也一样

网友B:
我觉得调拉杆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C:
0 螺距 调平 就可以咯。。其实 2根(四根)十字盘 上连杆 一样长度 很重要。

网友D:
不懂 我的是有副翼

网友E:
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猜想不那么严格,我是觉得陀螺仪自己有修正功能。

网友F:
一定要调平十字盘,如果你想自旋不飘的话。

网友G:
得调平,要不一自旋就乱飘

网友H:
我调平了还是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