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用电直航拍和多轴航拍的区别

楼主(2013-12-10):
如题

网友:
其实油直更适合长时间大负载..只是多轴入门简单一些...而且貌似振动控制比直升机稍微好一些...不过现在直机+上飞控效果也不错.

网友A:
电直的话····去练两个月模拟器再飞吧······naza表示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已经飞了60米高了······电直太需要技术了···多轴不玩3D需要的技术不多·有打油门就上去了··前后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直的话····去练两个月模拟器再飞吧······naza表示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已经飞了60米高了 ...

正解,电直需要技术

网友B:
直机是飞的爽,多轴是录的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是飞的爽,多轴是录的爽,呵呵

你的550出了没?

网友:
直升机航拍我觉得比多轴好。只不过技术要求大

网友:
直机也就是速度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