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130x 机体加强及维修

楼主(2013-12-10):
2013-11-11,抢十五抢到了半价130x,(1100元),第二天就到货了,放到办公室两周也没有敢拿出去飞行.群里的人都说130x坑人,说我傻.但我一想,难道老外在设计的时候有那么傻吗?经过受力分析,我认为最有可能受损的就是炸机时的blh3705导致机体破裂;十字盘球头断裂,于是用了老办法AB胶加强,用天线的弹簧改装了BLH3705. 附图
很是满意.就进行了第一次飞行. 由于飞行ncpx多了,倒飞也应该得心应手才对.正飞130x悬停,刷没有问题,就来了倒飞.刚一倒过来,尾锁不住,空中旋转起来,马上熄火.还是坏了,非常伤心.一检查,才发现是尾变矩滑动组断了.没有办法,买了金属的(98元).之后就到深圳北站练习倒飞自旋刷. 目前共计飞行30电,大炸(没有及时熄火) 有六次,小炸三次. 1.     尾管破裂(买了两根 28元)2.     A齿扫齿,换金属的(淘宝上有一家黑羊店,金属A齿十块;ABCD金属齿148元),只换了A齿,原厂的B齿本来就是金属的.CD暂时不换.等扫齿了再说,另外有CD齿的地平线天猫店 28元.也就是说平均扫齿一次要花7元钱.对了,换了A金属齿之后,舵机的PCB板做了防水处理.3.     尾桨夹球头断裂,用细小的螺丝代替. 这周飞行十电回来,在家调试尾变矩,发现尾舵机不正常,开始上电的时候还是好的,推两次之后就不动了,用手摸电机发热.这下完了,一百多块没有了.但是细细想来,控制部分应该不太容易坏,用尺量了正好是6mm.  fbl80的尾电机,换上之后,在家小试了锁尾一切正常. 天哪这次飞行非常惨烈,最终也只换了一个尾电机上去.这也是特别让人高兴的事情.  有时候就在想,别说老说CD齿会扫,我怎么就没有碰到呢? 花最小的钱,做更多的事;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最终目标.  目前,已经会简单的修理,再也不怕炸机了,说130x是个坑,难道玩其它250,450炸机就不花钱吗?我的原则,尽量用原厂的配件,少升级金属件.因果: QQ 3637323 . 很感谢我的同事齐工帮我完成了头罩支撑杆的改装.

网友A:
地平线的CD齿没这么容易扫...及时熄火问题都不大
我没扫过,都是洗孔...但是其实D齿洗掉的话,还能坚持一段时间的,所以130保持原厂,换个MH尾变距滑块,找块草地...想坏不容易
看看我的...电调朋友送了个,换上搞定速玩

另外尾锤是易损件...但是可以自己diy,剪个卡就行

网友:
130X不是怕炸,是怕空中出问题炸,已经nnnn次了。

目前静态中!

网友:
我玩130x一个月了,就坏过一片主桨,没发现所谓坑人。

网友:
不知道 尾舵机 和其他配件哪有卖

网友:
顶!路过学习赞一个!!!!!!!!!!!!!!顶!路过学习赞一个!!!!!!!!!!!!!!

网友B:
求楼主起飞重量。。。我刚晚上称了一下,136g了,大肥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起飞重量。。。我刚晚上称了一下,136g了,大肥鸡

我晕,你改了什么,我加了个电调也才起飞重量127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改了什么,我加了个电调也才起飞重量127g。。。

碳纤机身,山寨3.7g舵机,k8+卫星,好赢10a电调,金属十字盘,九鹰318主桨,250尾桨,,。。。。原来改完是131g,前天改了蓝箭的金属舵机,然后下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136g了。原厂动力彻底飞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碳纤机身,山寨3.7g舵机,k8+卫星,好赢10a电调,金属十字盘,九鹰318主桨,250尾桨,,。。。。原来改完 ...

额…骚机…不过我还是觉得原厂最好飞
你这配置不用hp08s不行了

网友:
帮顶 手工了的

网友:
好贵的鸡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骚机…不过我还是觉得原厂最好飞
你这配置不用hp08s不行了

这样改便宜嘛。。。得想办法减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便宜嘛。。。得想办法减肥。。。

K8加卫星就不少重量了...考虑下那个GY280RX吧...
不然你减不了
老外小姨子加卫星,都是改3S的...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8加卫星就不少重量了...考虑下那个GY280RX吧...
不然你减不了
老外小姨子加卫星,都是改3S的...疯子

k8+卫星也就6g多点。比那个成品重了1g多。。。是其他地方太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8+卫星也就6g多点。比那个成品重了1g多。。。是其他地方太肥了

MH机身重
舵机也重...换个马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机身重
舵机也重...换个马达吧

MH 机身重了2g,,,马达换掉,能减肥大概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改了什么,我加了个电调也才起飞重量127g。。。

改的130x不加电池 99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的CD齿没这么容易扫...及时熄火问题都不大
我没扫过,都是洗孔...但是其实D齿洗掉的话,还能坚持一段时 ...

2013.12.19晚上于家中小飞,撞到椅子. 终于把D齿洗了,这下放心了,大多的故障都会修了.地平线官网28元二个C齿两个D齿. 不算太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3.12.19晚上于家中小飞,撞到椅子. 终于把D齿洗了,这下放心了,大多的故障都会修了.地平线官网28元二个C ...

其实D齿有点洗了也能飞的...哈哈
我那时候洗了都不知道,还在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D齿有点洗了也能飞的...哈哈
我那时候洗了都不知道,还在飞呢

灰3滴锁不住,加扭力限滑怎么炸都不洗不扫,居家旅行常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3滴锁不住,加扭力限滑怎么炸都不洗不扫,居家旅行常备

扭力限滑在3D和大风下未必好用
原厂塑料没几个钱,而且又不是每炸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D齿有点洗了也能飞的...哈哈
我那时候洗了都不知道,还在飞呢

2013.12.21于北站练习飞行,飞到第六电时炸机,B齿在撞击的时候飞出,找不到了.后来想想,原厂的B齿那里与传动轴很松,如果滴点螺丝胶就好了.晚饭过后,换了副厂的金属B齿(湖北孝感的ABCD金属齿),与轴结合非常紧,也加了点螺丝胶.明天继续飞行. 在换B齿的时候,也必须得换尾管一根.倒飞自旋的时候发现其速率比较慢,希望提遥控器能够调好.

楼主(2014-01-12):
2014.1.12 早晨九点二十分北站. 先飞了ncpx 12电,此次主要是练习倒飞自旋刷.   复飞顺时针自旋刷,练习逆时针倒飞自旋刷.  顺时针的时候,可以刷上两圈,逆时针练习的时候偶尔可以刷两圈. 太难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捡收机与炸机. 两个小时过去了,接下来练习130x, 先刷了两电. 名字我叫不上来,反正就是顺时针四个方向刷.  感觉大机笨笨的,刷一圈半径好大,有的时候感觉尾巴会甩一甩.停机下来发现尾巴那里有点虚位,重新整理一下,感觉锁尾没有问题.就开始了倒飞的自旋刷. 顺时针,飞到了第六电的时候,才回过神来,已经在逆时针自旋刷了.晕死了. 我的要求即是自旋刷要求在小范围可控. 我躲在树下面,由于近身飞来,慌了神.直飞到了树上去.不过,还是蛮高兴的.为此倒飞自旋刷终于有所成就.看来练习电脑模拟器还是很有用的.我发现在电脑练习的时候,还是慢自旋刷,还是非常以非常快的速率自旋刷.这个过程比较慢,但是这后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以快到慢却要花很长的时候.这样动作练到了非常细腻.一切方在可控范围. 飞到第八电,已经十二点.炸了250之后就回家了. 下周就要回老家过年了.看来要把模拟器带走.在家练习正飞的自旋刷.  只有等到那一天,方暂时让自己满意了. (130炸约四次,完好)

网友:
130x 真心不错,找个草坪飞吧, 记得炸前切熄火,一般不会坏东西。
可以说130x是我飞的最省钱的飞机。。。。(ncpx换了3个原厂主马达就300多rmb。。。)
唯一的一点不好就是三轴确实不是太爽, 没有自旋补偿,锁尾也不是很完美
但是一般玩玩飞飞动作完全够用了,也够耐炸
总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练习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13.12.21于北站练习飞行,飞到第六电时炸机,B齿在撞击的时候飞出,找不到了.后来想想,原厂的B齿那里与传 ...

还在坚持着飞啊。。。。

话说,换了副厂的金属B齿,也需要换上对应的换了副厂的金属A齿,否则不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坚持着飞啊。。。。

话说,换了副厂的金属B齿,也需要换上对应的换了副厂的金属A齿,否则不匹配吧 ...

换了副厂的金属B齿,不需要换副厂的金属A齿. 我个人的感觉

网友:
扫和冼有啥区别。。都是一样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副厂的金属B齿,不需要换副厂的金属A齿. 我个人的感觉

手里有Xtreme的金属A、B齿,和原厂的金属A齿。感觉有区别

网友(2014-04-20):
引用 楼主:
2013.12.19晚上于家中小飞,撞到椅子. 终于把D齿洗了,这下放心了,大多的故障都会修了.地平线官网28元二个C ...

炸一下几百

网友:
这机机不错啊

网友(2019-10-24):
我来续130X的前缘。。。。。你们五年前玩的,我现在捡来玩

网友D:
原来飞130X的人一直在我周边,只是没及早发现,现在已经找不到人,,,,LZ还在北站玩130X么?

网友D(2025-11-14):
引用 网友D:
原来飞130X的人一直在我周边,只是没及早发现,现在已经找不到人,,,,LZ还在北站玩130X么?

没想到这么快过了6年,我还在玩这飞机,越玩越起劲,但身边已经没人玩了,一个都没有,北站已经不是以前的北站了,我还是以前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这么快过了6年,我还在玩这飞机,越玩越起劲,但身边已经没人玩了,一个都没有,北站已经不是以前 ...

大哥还在啊

网友(2026-02-06):
在啊,我航模资产都几十万,甩又甩不掉,只能玩一辈子了

网友:
每年春节都玩130X, 实在不想出去飞油机了,把这老古董搞活也是能让人欣慰的事情。原装3MM碳尾管抗扭性非常差,找到了比较壁薄的3MM不锈钢方管,连尾撑管都省去了,尾巴总成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得益于发现了非常强力的油性胶水能牢牢锁住尾波箱的两个非正常安装的黄铜法兰轴承,尾巴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又回到了舵机问题,由于这批3D打印机架都是基于蓝箭D03013舵机设计的,蓝箭这款舵机又停产了,网上试过多款舵机都不行
或许正是由于问题持续不断,这机子才有他的生命力
【航模RC直升机-3D打印机架+金属尾管地平线130X轴传小直升机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