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使用与电压保护方面问题 谢谢解答

楼主(2013-12-10):
精灵1 挂狗3+ 蓝色功坊云台 1w图传 6208接收机 因为没有称 没有总重
原厂新电池 悬停加小范围水平移动 大概飞4.30开始一级报警 5.30二级

我觉得飞的时间有点短了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有人说修改报警电压 也有人说是用BB响
不知道 BB响应该设置多少电压呢

或者可能存在其他问题造成续航过短吗

网友:
BB弄3.6好了  响了再飞30秒差不多可以下了

网友:
可以关掉低电压保护。楼上朋友说的3.6有点点保守了,可以设到3.5。不过安全为好可以设到3.6

网友A:
请问现在的低电压保护设置的多少?

网友B:
4.30开始一级报警 5.30二级  这是什么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现在的低电压保护设置的多少?

默认值
          无负载 线损  有负载
第一级  11.3    0.6     10.7
第二级  11.2    0.6     10.6

另外 每次第二级报警后 落地后 充插电 还都可以重新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开始一级报警 5.30二级  这是什么电压啊??

那个是时间 4分三十秒 不好意思 没说清楚

网友C:
您設置都太高了!難怪飛不久!
關於線損建議設置成0就好了,(原因為每顆電池的內阻及新舊都會有所差異)
我的設置給您參考!bb響可以設成3.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設置都太高了!難怪飛不久!
關於線損建議設置成0就好了,(原因為每顆電池的內阻及新舊都會有所差異 ...

老大,6s这两栏怎么设啊?3.6会不会突然掉下来,3.6报警的时候,机器估计多久就得落了…

网友D:
第一级3.6vx3=10.8v
第二级3.5vx3=10.5v
看到红灯闪就要下来了,多飞那1~2分钟意义不大,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3.6vx3=10.8v第二级3.5vx3=10.5v看到红灯闪就要下来了,多飞那1~2分钟意义不大,安全第一

赞同此说法,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大大们的 指导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