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忙啊

楼主(2013-12-10):
我的6999 f550套机,换了好盈opto30a电调和郎宇3508
电机
,急推油右偏严重,感度135,电机左右换过不行,还应该检查什么?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网友B:
同上,楼主,请问电调行程校准过了没?

网友C:
先校准油门行程看看再说

网友D:
用的什么模式?重新水平垂直校准试试,我以前遇到过正常飞起来,但鸡鸡在空中竟然不是水平的

网友E:
组装之前,电调要逐个校正油门,装好后尤其要检查电机转动方向是否与调参软件里要求一致,另外还得检查桨是否装反装错。

网友F:
单独换电调或遥控器必须重新进行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
最好是给电调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进行油门生程校准,最近有好多人发帖问解锁之后电机转动不同步,有人虽然做过油门行程校准,但是起飞后,偏行严重,

网友G:
电调需要做油门校准!您因该没做好吧!

网友H:
建議做一條一拖四由門校準線!確保所有電調油門曲線的一致性,也不用這樣辛苦一個一個的校準

楼主:
全是高手啊,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