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了只电焊机,平生第一次拿电焊把啊~~~~

楼主(2013-12-10):
想到要搞这搞那的,没个电焊机不行,于是乎败了一个,看看别人挺简单的,怎么自己就不行了呢。一到手接线试机,第一次拿这焊把啊,起先老是焊条粘铁上,试了几分钟之后,慢慢找到感觉了,原来不能使劲往铁上蹭,要匀空,起狐,之后发现没碰到铁件它自己会熔下去,手移动就行了。这就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总之,找到感觉之后很激动,比一上来老是粘铁件好多了,应该多多练习,慢慢进步。
哈哈,上点图,屎一样的焊疤。

网友A:
我买了焊机还没用呢,闲置

网友B:
家里面搞这个?敲敲地上都成啥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焊机还没用呢,闲置

那就出掉呀,有时可能用得着的时候,没有个焊机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面搞这个?敲敲地上都成啥样了

没事,乡下的,只是临时试验,真正干活肯定到外面了。

网友:
多少米入的,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C:
看包装就是山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包装就是山寨机

这么好的厚实的外包装还山寨?那不山寨的包装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
鸡屎焊呵呵
其实我玩焊机也不多,也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屎焊呵呵
其实我玩焊机也不多,也很难看

只能慢慢练习了。

网友:
香港瑞凌的产品国内好像不多,国内多数是深圳瑞凌吧。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记得备瓶眼药水,还有如果还没小孩的话注意一下“重要部位”的防护。

网友E:
我也只焊了一次,但是感觉比lz的好点~~ 淘宝上买了个边光面罩,用着还不错。

网友:
老婆回家发现地都焊黑了,直接跪门口去

网友:
多多努力吧

网友:
正宗的瑞凌是深圳出的,正宗的烽火是广州出的,现在市面上什么香港瑞凌,上海烽火都是在打擦边球

网友:
看上去很好的焊机

网友F:
说下经验 :焊东西是 焊条和物体表面成45度的角就不粘了,焊接时要先点焊 。确定尺寸,形状无误后在深焊。焊物体要根据铁的薄厚来调节电流的大小【一般有强, 中 ,弱。三档】焊比较薄的铁 要先点焊 在焊二次 ,太薄可在物体上加铁丝助焊。焊厚的焊条一定要接触在物体上 ,那样才能焊透,焊不透很容易开的啊  。另外要准备一个小锤 ,因为焊是在焊点上出现一层 碳渣 要清理后在焊二次,不然还形成焊接层。最后清理碳渣 查看是否焊牢。。 新手一定要勤检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只焊了一次,但是感觉比lz的好点~~ 淘宝上买了个边光面罩,用着还不错。

朋友发个买的地址好吗? 谢谢!

站内短信也行

网友:
自己焊接的话至少可以省一半的钱

网友:
屎一样的焊疤-----------------感觉比我焊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发个买的地址好吗? 谢谢!

站内短信也行

tb搜变光H6吧。

网友:
这焊机多少钱啊

网友:
这是逆变焊机啊    如果是榆次本地的我可以帮你焊 如果其他地方就不行了   我只是没有焊工执照而已  氩弧焊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下经验 :焊东西是 焊条和物体表面成45度的角就不粘了,焊接时要先点焊 。确定尺寸,形状无误后在深焊。焊 ...

很好的经验,受益匪浅。

网友:
你还没有分清铁水和焊渣,练吧。

网友:
提醒大家要注意,地面!别再瓷砖地上搞,我已经把地面烧坏了,大家吸取教训啊呵呵呵!有焊机还是很好玩的,不过一定要注意防护用具的使用,帆布手套千万别用!

网友:
电焊要是闪了眼睛可以用人奶点一下,比眼药水好用

网友:
汪蜂家用机有人用么? 看介绍好象不错么

网友:
偶也败了一台,是深圳瑞凌的,1150米。

网友H:
你那技术太烂了,鸡屎一样!看起来走快了焊条,电流不够大,没有及时往下送焊条导致的!烧电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告诉你个办法!学电焊一定要找师傅带!不是自己一个人随便可以练出来的!电流在工件及焊条能承受的的范围内尽量调大2.5的焊条在150A左后!因为你是初级介意你选透光好一点的镜片!记住一定要拿面罩!不然眼睛回疼!焊的时候手势要稳,心要细,看准焊不要焊偏了!耳朵要听没有及时送焊条的声音是另一种声音,看到电焊的熔池跟上来了你再移动焊条,板件不会穿的话可以慢,会穿的话就快一!点!希望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那技术太烂了,鸡屎一样!看起来走快了焊条,电流不够大,没有及时往下送焊条导致的!烧电焊不是一朝一夕 ...

学习了,以后还要继续练。

网友:
焊机都能给你山寨出来    还差一个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技术太烂了,鸡屎一样!看起来走快了焊条,电流不够大,没有及时往下送焊条导致的!烧电焊不是一朝一夕 ...

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I:
以我的经验,点焊,不要正直的去点,要稍微倾斜一点,因为产生高热量去熔化铁,还要借助焊条药皮,要两者同时接触到焊点,不信你试试,点的时候要一个点压一个点的半径,这样点出来没有药皮眼,很均匀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我的经验,点焊,不要正直的去点,要稍微倾斜一点,因为产生高热量去熔化铁,还要借助焊条药皮,要两者同 ...

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焊机还没用呢,闲置

卖给我算了。小型的吗?

网友J(2015-04-15):
焊机不错,多练习焊功

网友K:
我倒是用过很多次电焊机,起弧很关键,多练就可以。比起不锈钢或者耐热钢这些高合金钢,普通碳钢还算好焊接的。

网友L:
买个变光面罩很好用我也是新手还没打过眼,新手先学点焊

网友H:
你这电焊真的很烂,我就是闭着眼也不会烧成那样!角铁连接要切45度!你那一看电流小了,这样是焊不透的!

网友M:
鸡屎焊这名字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N:
拉弧,拉弧,拉弧

网友O:
目测电流小了点,建议楼主弄块稍微后点的铁板慢慢练手,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感觉了。焊机是个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