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想入魔 求老丁建议

楼主(2013-12-10):
绝对新丁,想入魔玩航拍  很多老丁建议先练习小四轴,如果用450练习能不能上好一点的飞控和遥控,比如说450小机架,哪吒好点的飞控,9或者10的遥控,练好了之后,在购进800以上机架, 再把飞控和遥控用在大机架上?

网友A:
只要钱足够什么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钱足够什么都不是问题

就是因为米有限  才精打细算的,这样可行吗?

网友:
建议飞控用apm,有自动调参,这样换鸡架后只要再做一次自动调参就行了,只是apm价格很低贱,大家都看不上。

网友:
apm价格很低贱?配上GPS要800多啊,这还算低???!  要动不动就上五位数的就是用得很爽是吧!

楼主:
我听说APM不好操控 ?是真的吗?如果用它 以后升级大六轴或者大八轴,继续使用是不是都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上WKM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也不一定非上800以上的,好点 的650也可以的,太大也不好,不好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也不一定非上800以上的,好点 的650也可以的,太大也不好,不好携带。

我在想 如果直接上大机架  风险大吗?前提是本人从未接触过多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听说APM不好操控 ?是真的吗?如果用它 以后升级大六轴或者大八轴,继续使用是不是都没有问题?

APM有十几种飞行模式,技术好可以用手动模式上下翻飞,求稳就稳定模式,推杆改变姿态回中就改平;傻瓜的GPS模式,推杆移动回中静止悬停,你说好操控吗?
以后升级大六轴或者大八轴,完全可以继续使用,但机架都4位数了,你还愿意用A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有十几种飞行模式,技术好可以用手动模式上下翻飞,求稳就稳定模式,推杆改变姿态回中就改平;傻瓜的G ...

谢谢指教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想 如果直接上大机架  风险大吗?前提是本人从未接触过多轴!

很大,建议还是先弄小的,我第一次看见打飞机开动起来,马达转起来是不是兴奋,是害怕,这大东西炸到人的话就惨了。所以还是先拿小的摸索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建议还是先弄小的,我第一次看见打飞机开动起来,马达转起来是不是兴奋,是害怕,这大东西炸到人的 ...

多谢  我也觉得应该先拿小的练手!